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
一、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 以下是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主要优点:电路简单、低成本;缺点:转换效率较低、电池电压利用率低、输出功率

一、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
以下是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主要优点:电路简单、低成本;缺点:转换效率较低、电池电压利用率低、输出功率晓。这些电路比较适合用在万用电表中,替代高压叠层电池。

一些照相机CRT使用11.4cm(4.5英寸)纯平面CRT作为显示部件,其高压部件的阳极电压为+20kV,聚焦极电压为+3.2kV,加速极电压为+1000V,高压部件供电为直流24V。以下电路是为替换维修这些显示器的高压部件而设计(电路选自网络文章,原作者不详)。该电路的设计也可为坡见升压电路设计提供参考。

基本原理:NE555构成脉冲发生器,调节电位器VR2可使之产生频率为20kHz左右的脉冲,电位器VR1调脉宽。TR1为推动级,脉冲变压器T1采用反极性激励,即TR1导通时TR2截嘱岈TR1截止时TR2导通,D3、C9、VR3、R7及D4、R6、TR3组成高压保护电路。VR2用于调频率,调节VR2可调整高压大晓。
VR2选用精密可调电阻。T2可选用彩电行输出变压器变通使用。笔者选用的是东洋SE-1438G系列35cm(14英寸)彩电的行输出变压器,采用此变压器阳极电压可达20kV,再适当选取R8的阻值使加速极电压为+1000V、R9的阻值使聚焦极电压为+3.2kV即可。整个部件采用铝盒封装,铝壳接地,这样可减少对电路干扰。
(责任编辑:admin)
------分隔线----------------------------
LM5021电路图(输出12V5V3.3V-12V四组电压) LM5021电路图(输出12V5V3.3V-12V四组电压)...
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 一、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 以下是几种简单的直流升压电路,主要优点:电路简单、低...
5V转12V升压电路 (采用mc) 5V转12V升压电路 (采用mc)...
DC-DC 5V升压到30V的电路图 DC-DC 5V升压到30V的电路图...
三极管升压电路图全集 三极管升压电路图全集 DC-DC 5V升压到30V的电路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NE555应用800例

网友:
图1的升压电路最简单,效果好吗?

网友:
不错。谢谢。做参考用。

网友:
图2的我做过,效果不错哟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没图!

用两个三极管加上磁芯就行了。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