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 SSP SD卡读写实验

楼主:
通过最近对SSP总线的了解,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不过总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希望有经验的网友一起讨论。

读写SD都没反应,而这个程序我在AVR和LPC2148中都用过,没问题,只有SPI 部分不同,这部份我查了很多资料,设置没问题,郁闷

网友:
亮亮我是实验平台!!!!!!!!!!!!!!!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期待你的研究成果

网友:
有机会可以做下

 呵呵, 我这里没有用那个SD卡的 , 有机会可以做下  共同学习!!!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

网友:
没有逻分 没有示波器 郁闷阿

网友:
SSP的设置 还有读写时序,有没有延时什么的需要调整的

网友:
我的SD卡读写程序在AVR和LPC2148中都可以正常运行,看来在LPC1114中还得调整。

网友:
哈哈,终于成功的读取SD卡中的数据了,不过有点奇怪。我在网络上找资料时发现如下贴子:

http://www.coocox.org/CN/forum/topic.php?id=13

LPC1114 I2C的问题

    Replies

    您必须登录才能回复。

    • xiaoxiami
      1. 1 月 ago
    • 最近开始学习结合LPC1114的开发板学习Cortex M0,下载中文文档的时发现coocox网站。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对LPC1114 I2C编程的时候,写寄存器后,寄存器的值并没有改变,像没有写进去一样。

      把文档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感觉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很迷惑。在网上也没收到相关信息。

      希望解答,谢谢!!

    • Gosst
      1. 1 月 ago
    • 没有代码,不太清楚具体情况。

      看样子是这个问题:

      LPC1114的I2C有个bug,在操作前需要释放I2C复位,在程序前面添加下面代码释放I2C复位,然后再试下。

      LPC_SYSCON->;PRESETCTRL &= 1<<1;

      LPC_SYSCON->;PRESETCTRL |= 1<<1;

      如果还有问题,上传下代码,一起研究下 :)

      另外:

      CoBuilder下有LPC1114的I2C的例子,可以参考下。

    • xiaoxiami
      1. 1 月 ago
    •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Builder 的这个功能挺不错的,就是例子有点少。

于是我在SSP初始化程序中添加了如下:LPC_SYSCON->;PRESETCTRL &= (0x1<<0); 然后调试发现可以正确读取SD卡中的数据,之后我又去掉了这句发现还是能够正常读取。哈哈,真邪门了,成功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准确的说是不知道刚开始为什么不成功,没有更改程序的别的部分和硬件)。

网友:
成功读取SD卡。

网友:
读出来的效果怎样

读出来的效果怎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效果啊?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