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 卫生间照明灯、换气扇自动控制器电路

楼主:
寻 卫生间照明灯、换气扇自动控制器电路 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谢谢

网友:
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笨 他写的多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自动控制电路控制什么呢?你确实没讲清楚,如果只是控制哪个灯开关的话,选择器就行啦,具体还得要simonprince大虾帮忙呢

网友:
有人就启动,无人就关闭……

网友:
电器智能控制解决方案

楼主 好
   刚看到你的贴子   我是专业做这种控制器的    现有已经应用的很多卫生间的改造   制造  大致包括 照明:(智能检测节约能源 方便使用)    电磁冲水:(时间可调智能充水  水压大)      延时报警:(防止意外  人进入后一定时间不出来  外部自动报警)      通风系统:(人进入后自动打开 保持空气流通)    价格低廉 性能稳定

                                                                    内部添加各种逻辑运算  确保运行无误
                                                                     功耗低节约能源   使用接线方便拿回去就能用
                                                                      长期在外   有意请通过下方式留言我  谢谢
                                                                      QQ:308239408
                                                                       邮箱:xjd2008@126.com

网友:
三大优势.QQ:308239408

邮箱:XJD200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