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能不能对某一些区域设定走线规则?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教。

网友:
不能 可以每个网络设置走线规则

网友:
大部分的绘图软件都有这个功能吧 没这个功能bga扇出走线很成问题

网友:
我想把这两插座底下走线的安全间距改小,其他地方不变,那不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
走线的时候设一下 这部分走完了再改回来 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只能这么招了,我先把规则改了,调整后再改回来,

网友:
改规则很快的呀 就一个数改了就好了

网友:
改规则快,检验不方便,要是能把空上区域设一下规则那就方便了

网友:
不可以的 不知道自动布线里有没有得设

网友:
我试了,没有试出来。只能先改一下走完再改规则,检验麻烦一点

网友:
protel 软件 是可以这么设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