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idIO 和 RocketIO是什么?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请教大家。

网友:
只听说过rapidio rapidio好像是一种交换总线,

网友:
和PCI-E类似,rapidio也分终端设备和交换设备

网友:
http://www.pdfgeni.com/book/RapidIO-pdf.html 是一种穿行的板级总线?

网友:
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几对差分线把两块板子连起来,并提供较高的带宽的一种总线。 串行的差分对能够节约走线数量

网友:
简单看找了一下,差不多,具体要看协议 都是基于10G的接口 只能从软件和协议构成的角度去思考其应用场合了

网友:
给华为做外包,刚接触这些东西

网友:
呵呵,挺有前途的东西 你是去写逻辑?

网友:
不过代码量倒是比较大的,不算库都有快十万行了

网友:
这种接口代码量肯定小不了

网友:
多大的FPGA需要那么多代码,

网友:
光PCI-E的代码大致上看一遍最快也要3个月 你这个应该还不止一种接口,看应用应该是接口转换 应该至少要涉及两种10g的接口

网友:
2个东东是一样的,RapidIO是通用国际标准,RocketIO是Xilinx FPGA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