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手机板时,打地孔,要在板周围一圈打通孔,为什么?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我们走手机板的时候,打地孔,要在板周围一圈打通孔,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那连到哪里 接地?

网友:
保证良好接地,否则容易形成天线造成emc问题 不光是手机,所有的多层板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形成天线?

网友:
当走线长度大于波长的1/20的时候,对该频段就会形成天线 信号线是没办法 但是地线要避免 所以地线每隔2cm左右,一定要接地 不然就会形成天线 不过手机板的频段可能会不一样,因此接地长度要求可能不一样

网友:
easy 我现在要走63根 并行的信号线 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吗

网友:
要看什么总线了 ddr规则就多了

网友:
PWM 信号线

网友:
一般都是3w原则就够了,剩下的是电流的要求 ddr不设置规则,能调通那真的是很幸运的事

网友:
走密点不行吗  信号频率不高

网友:
这个要怎么说呢,呵呵。看叠层和串扰程度,最精确的方法是仿真

网友:
还有就是 我们的配置 是2根输出 一个输入

网友:
我最多只能给经验值

网友:
我是把所有输入放一起 输出放一起呢 还是配置着 两个输出一个输入呢

网友:
学习中,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还不懂,谢谢分享

网友:
提高EMC抗干扰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高抗干扰性。曾经在一本讲高速电路设计的书上说过,上面好像把这叫做法拉第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