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PI电源管理模式——扫盲详解

楼主:
ACPI电源管理模式——扫盲详解1、        ACPI的概念
ACPI: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2、        ACPI有以下几种模式:?
S0 正常。
S1 CPU停止工作。
S2 CPU关闭。
S3 除了内存外的部件都停止工作。
S4 内存信息写入硬盘,所有部件停止工作。
S5 关闭。

3、        ACPI三种电源模式及区别: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PC
ACPI Uniprocessor PC
ACPI Multiprocessor PC
ACPI Multiprocessor PC 用于多处理器 ACPI 计算机
ACPI Uniprocessor PC 用于只安装了一个处理器的 ACPI 多处理器主板
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 PC 用于带有单处理器 ACPI 系统的单处理器主板
           我们一般能用到的就是:
ACPI Uniprocessor PC 用于只安装了一个处理器的 ACPI 多处理器主板
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 PC 用于带有单处理器 ACPI 系统的单处理器主板
2000年以前的老机器,主要支持Standard PC电源模式(任何标准 PC、非 ACPI、或非 MPS)
2003年以前的主要支持Advanced Configuration Power Interface PC模式
2003年以后的主要支持ACPI Uniprocessor PC

4、        ACPI与APM比较
??目前, 在PC机上使用的电源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APM
一种是ACPI (Advance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ACPI是一种比APM更高级的电源管理模式, 使用ACPI模式可以节省更多的电能, 那意味着什么? 那些被我们狂超的CPU在Suspense模式下的温度会非常低, 大概会比用APM模式低4-5度。 当然, ACPI和其他的电源卷管理方式一样, 必须要有软件和硬件的支持. WINDOWS 98及其后续产品和WINDOWS2000都对ACPI给与了全面的支持。
APM 1.0&1.1:由BIOS执行电源管理;
APM 1.2:操作系统定义电源管理时间,由BIOS负责执行;
ACPI:BIOS收集硬件信息,定义电源管理方案;由操作系统负责执行。
APM是一种软件解决方案,因此是与操作系统有关的, 而ACPI是工业标准,包括了软件和硬件方面的规范。

5、        一些常见问题
??1)如何判断系统处于S1还是S3模式?
??答:在ACPI的S1休眠模式下,只有CPU停止工作,其他设备仍处于加电状态。在ACPI的S3模式(BIOS->电源管理->Suspend to RAM设为Enable,除内存外其他设备均处于断电状态。因此,判断系统是处于S1模式还是在S3模式最简单的办法是,仔细观察系统的情况:在S3状态,所有设备均停止工作,即使按光驱上的弹出钮也不能打开光驱门。在S1状态,光驱门是可以打开的。另外,S3模式下,系统完全是安静的,所有风扇也停了。此时系统不能从键盘唤醒。手工唤醒的方法只能是按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

??2)以 Setup /PJ 命令重装Win98系统后,如何取消ACPI模式?
??答:Win98程序的帮助中并没有提供"PJ"参数。这是一个隐藏的参数。之所以将其隐藏,是因为Win98的STR功能并不成熟,甚至可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Win98也没有提供卸载ACPI的功能。可以试着在主板BIOS中关闭STR功能,看能否解决问题。

??3)为实现STR功能,为什么关机后不能切断电源?
??答:STR功能是在关机时,将系统的运行信息保存在内存中,下一次开机时,直接读取内存中的信息,并恢复到关机前的状态。它的优点是启动速度特别快,而且可以保留工作状态。其缺点就是,即使在关机后,也不能断开电脑电源。因为内存中的数据一旦切断电源就会丢失。

??4)在关闭Win2000时,会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而不自动关闭ATX电源,怎么办?
??答:可用试试下面的办法:选择"设置/控制面板/电源选项/高级电源管理",如果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选中"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中置PowerdownAfterShutdown为1;如果机器不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则很不幸,只能在关闭系统时,显示"现在可以安全关机?"时手动切断电源了。

??5)不小心把"关闭Windows"对话框中的第一项"让电脑进入睡眠状态"给弄丢了,请问该如何恢复?
??答:一般来讲,这类问题只要重装主板驱动程序,重新启动以后都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也可以将"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中的"高级电源管理支持"删掉,然后重新启动机器,按照Win98系统的提示重新进行安装也可以解决问题。

    6)电脑无法从Suspense模式中唤醒, 只有重新启动?
    答: 这主要是硬件对ACPI支持的不好, 去查查说明书看看你的硬件是不是完全支持ACPI. 你也可以试着在Bios中Disable主板的Power Manger功能, 让Win98完全接管电源管理。 也有人反映在Bios中设置使用显卡的USWC(Uncacheable speculative write combining) 模式会有这样的情况, 改回到UC (Uncacheable) 模式就没有问题了. (注: 最后这种情况只有在MGA的G200中遇到)

        7)在使用ACPI后, 关机时电脑不能自动关闭电源?
    答: 微软说这是由于有一部分硬件不符合Win98的快速关机标准而导致的, 你可以更换更新版本的Acpi.sys文件使问题都到解决。我知道的Acpi.sys的版本有4.10.1998 (Win98原配的), 4.10.21 (微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专门发布的一个版本, 只是测试版)和4.10.2000 (我想是Win2000中的版本).

        8)为什么有的人可以Suspense to Disk,而有的就不行?
        答: Suspense to Disk只可以在FAT16实现. 如果你用FAT32, 当然就不可以了. 不过, 有的主板通过特殊的设计, 即便在FAT32上也可以实现Suspense to Disk, 不过这样的主板不多, 好像是只有Gigabyte可以.

        9)电源管理模式错误,导致的问题是:
    1.进入windows过程中只有一个光标在屏幕左上角闪,不能继续进系统。
    2.进入windows过程中自动重启。
    3.能顺利进入系统,但关机却不能自动断电。屏幕提示:您现在可以安全关机了。

    因此,如何在恢复过程正确地识别各种电源模式,就成了克隆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技术的推进下,恢复克隆的过程中基本能正确地识别,并且在恢复过程中可以手动选择。
    但一旦安装已经完成了,才发现关不了机,这就说明电源模式已经识别错了,
    想改,却无法再在启动项目里选择了,因为系统装好后它已自动消失了。
    这是死性不改网友编写的用来解决此问题的小工具,它可以在 windows 下更改电源管理模式,改对后电脑就可正常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