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谢谢!!!

楼主:
图附件电路:IC为控制电路,Q端输出控制信号3V左右,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工作电压5--24V, K为24V继电器。
主要意图:24V电源供电,当Q没有输出时,继电器不工作,但有漏电流。当Q端有输出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工作。电路目前问题是:三极管导通后IC供电电压就不够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教高人指点!!谢谢!!

三极管开关状态与放大状态为那个?我怎么觉得都是啊??

网友:
三极管集电极做输出(注意基极限流),选高放大倍数的管子可以降低对驱动的需求,或直接选达林顿管

网友:
看你这电路,也只能工作在饱合状态了,因为你要的是大电流输出,驱动继电器工作,所以集电极的电位很低,大概可能有0.6V左右,跟基极的比起来,电位都差不多等在一起了。所以呢,电流从集电极与基极合在一起,流向发射极,顺便流到地,一切电流的形式,几乎是扩散运动。饱合了,我本人一点点浅显的认识。

另外你的IC电压降下来,可能是你的继电器支路的电阻太小了,电流都流到你的继电器上去了,你的那个IC分不了电流,电阻又不是很大,更何况,你的那种接法,有把IC短路的危险,你可以把IC拿掉,单测电源到基极的电压。你可以在继电器的集电极支路串个几欧的电阻,或者把继电器挪到集电极上。如此种种,方法很多,希望能启发你进行尝试。

网友:
建议楼主将继电器放到集电极上去

网友:
继电器吸合时,貌似也不用多大电流的~
建议将继电器接到电源VCC,和三极管的集电极,三极管发射极接地~
三极管的集电极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到IC的Q。

网友:
你的  意图:24V电源供电,当Q没有输出时,继电器不工作,但有漏电流。当Q端有

输出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工作。

    我对你意图的解释:用ic控制24v电源关闭或导通,三级管相对于开关。

    如果我对你的意图解释是正确的,那么你的电路就可以改改。

    首先,从图中看好像你的ic不是由24v电源提供的,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把ic的电源

正和24v电源正想连接,三极管作于开关的时候可以不用构成回路,前提是三极管放大倍

数要高(以前我这样用过9014),当然你也可以用光耦电路。这样可以避免两个电路之间

的影响。

   如果你的ic的电源是由24v电源提供的话,那么ic在电路中就相当于一个电阻,继电器

的开或关都会多多少少会影响ic的。要解决你出现的问题,前面的帖子中的方法不防试

试。或许你可以用二极管把ic的电压嵌位在正常工作电压内。

    还有,一般我们都是把ic的地与三极管的发射级相连。

   以上是我对该电路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的问题是电源内阻太大?应该从减小继电器的工作电流着手!可以采用下面的电路试试看!在继电器电路中串联一个电阻R,可以减小电流三分之二,再并联一个470uf的电解电容器用于启动继电器!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