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疑问?谢谢

楼主:
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如果V1导通后AK两端的电压不是为0了吗?后面的场效应管还怎么工作,控制还有作用吗???谢谢

网友:
本来就是延时电路,避免瞬间大电流流过灯泡。等V1完全导通后,右边的电路就不用了。

网友:
 请注意A-K两端是脉动直流电,V1导通后的状态能维持到一个波结束,但由于两端电压为0此后会变成截止态,等待场效应管的下一次触发。于是效果就成了可控硅V1在每个波都各有一段截止期间和导通期间,调整它们之间的比例,可达到灯泡调光的目的。

网友:
V2是双基极二极管(又叫单结管)?

网友:
楼上到处看看说得对,V2是单结晶体管(又称双基极二极管),不是FET。

网友:
在桥式整流输入端已经形成回路VD1,VD3间,后面的电路已经没有必要再谈,后面的电路根本不起作用。

网友:
后面的电路起延迟触发作用,用V2免除了使用大电容。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中的连接点可能是误画的??不会是来忽悠的吧?楼主来纠正一下吧?

网友:
VD1下面的点点错了吧,通常的桥式整流还可以在没看二极管上并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