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玩玩多线程(续)-LPC1114

楼主:
上一次在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116-1-1.html玩多线程用的是标志位调度多线程,从而实现两个线程的切换。今天接着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两个线程的切换。这里参考了photoreads的例程example-codelock和example-buffer。说起来也很简单,我一共用了两个线程,一个用于延时,一个用于IO口反转。具体实现的方法就是当延时时间到的时候退出延时线程,执行IO口反转线程,同时反转完IO口之后再重新启动延时线程,从而实现了LED的闪烁,下面是程序源代码,附件里有整个工程文件。

#include "LPC11xx.h"   /* LPC11xx Peripheral Registers */
#include "gpio.h"
#include "pt.h"

char flag = 0;
static struct pt delay_pt, togio_p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typedef float           fp32;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typedef double          fp64;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void Delay(uint16 dly);
void DelayMs(uint16 dly);
static PT_THREAD(togio_thread(struct pt *pt));//
static PT_THREAD(delay_thread(struct pt *pt));
/*****************************************************************************
**   Main Function  main()
******************************************************************************/
int main (void)
{
  /* Basic chip initialization is taken care of in SystemInit() called
   * from the startup code. SystemInit() and chip settings are defined
   * in the CMSIS system_<part family>.c file.
   */
  GPIOInit();
  /* use port0_7 as output event*/
  GPIOSetDir( PORT0, 7, 1 );
  /* Initialize the protothread state variables with PT_INIT(). */
    PT_INIT(&delay_pt);
    PT_INIT(&togio_pt);

  while( 1 )
  {
//   PT_SCHEDULE(togio_thread(&togio_pt));
   togio_thread(&togio_pt);
   };
  return 0;
}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s    : Delay
** Global variables:
** In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 Calling modules :
** Example     :
** Created by      : LiXiaohai
** Created date    : 2010-04-29
**-----------------------------------------------------------------------------------------------------------
** Modified by     :
** Modified date   :
**-----------------------------------------------------------------------------------------------------------
*************************************************************************************************************
*/
void DelayMs(uint16 dly)
{
 while(dly--)
 {
  Delay(2678);
 }
}
/*
*************************************************************************************************************
** Function name   : void Delay(uint16 dly)
** Descriptions    : Delay
** Global variables:
** Input parameters:
** Returned value  :
** Calling modules :
** Example     :
** Created by      : LiXiaohai
** Created date    : 2010-04-29
**-----------------------------------------------------------------------------------------------------------
** Modified by     :
** Modified date   :
**-----------------------------------------------------------------------------------------------------------
*************************************************************************************************************
*/
void Delay(uint16 dly)
{
 while(dly--);
}
/**
 * Declare the first protothread function-toggleIO protothread
 */
static PT_THREAD(togio_thread(struct pt *pt))
{
  PT_BEGIN(pt);/*start of toggleIO protothread*/
  while(!PT_SCHEDULE(delay_thread(&delay_pt))) {  //
    flag = ~flag;
    GPIOSetValue(PORT0,7,flag);/*IO toggle*/
    PT_RESTART(&delay_pt);/*Restart the delay protothread*/
  }
  PT_END(pt);   /*declare the end of the toggleIO protothread*/
}
/**
 * Declare the second protothread function-delay protothread
 */
static PT_THREAD(delay_thread(struct pt *pt))
{
  PT_BEGIN(pt); /*start of delay protothread*/
  while(1) {
    DelayMs(500);/*delay 500ms*/
    PT_EXIT(pt); /*exit the delay protothread*/
  }
  PT_END(pt);    /*declare the end of the delay protothread*/
}

网友:
哇,居然还有比我晚还在发帖的,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弄了半天啊 一开始没弄好

网友:
马上就要用大了 ,谢谢搂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