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三轴加速度传感器STEP 1:震动报警

楼主:
基于LPC1343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的震动报警装置

Author: chenzhufly

系统硬件框图:

系统硬件主要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LPC1343: 主控,协调各部分的工作;
SYS_LED: 指示系统正在工作;
BEEP:
给出报警声音;
SENSOR:
检测装置震动信息;
UART:
打印调试信息。

系统软件框图:

系统软件主要分以下几部分
1.
系统软件基于FreeRtos操作系统,分3个任务;(FreeRtos的移植我前面已经写过J)
2.
Task1主要完成闪灯功能,指示系统工作;
3.
Task2驱动加速度传感器,阈值判读,给出触发条件;
4.
Task3主要检测Task2给出的条件,驱动Beep,进行报警。

加速度传感器简介:

我这里使用的加速度传感器是ST公司出品的LIS3LV02DL,是一款三轴低压数字输出线性加速度传感器,它由一个感应单元和接口单元组成。感应单元由三个桥式电容以及放大、A/D采样测量电路组成,测量在X,Y,Z轴方向的加速度,接口单元提供I2C或者SPI接口,如下图所示:

LIS3LV02DL的主要特点:

LIS3LV02DL的管脚定义:

LIS3LV02DL的典型外围电路:

LIS3LV02DL的读写时序关系:

代码示例:
这里使用LPC1343的IO模拟LIS3LV02DL的spi时序,LPC1343的ssp接口我还没有掌握,只好把它绕过去了,哈哈……………………

//--------------传感器接口定义---------------
#define MOSI_H GPIOSetValue( 3, 2, 1 )   //使用的是接口P3.2
#define MOSI_L GPIOSetValue( 3, 2, 0 )
#define SCLK_H GPIOSetValue( 2, 11, 1 )  //使用的是接口P2.11
#define SCLK_L GPIOSetValue( 2, 11, 0 )
#define SSEL_H GPIOSetValue( 0, 2, 1 )   //使用的是接口P0.2
#define SSEL_L GPIOSetValue( 0, 2, 0 )
#define MISO_VALUE GPIOReadValue(0,8)    //使用的是接口P0.8

void delay(int i){
    while(i--);
}

char  spi_comm(unsigned char outgoing_byte)//模拟LIS3LV02DL时序
{
    char incoming_byte, x;
    SCLK_H; //Pull SPI clock high
    delay(100);
    for(x = 0 ; x < 8 ; x++)
    {
        SCLK_L; //Pull SPI clock low
        delay(100);
        if(outgoing_byte & 0x80)
        MOSI_H; //Pull SPI data out high
        else
        MOSI_L; //Pull SPI data out low
        outgoing_byte = outgoing_byte << 1;
        SCLK_H; //Pull SPI clock high
        delay(100);
        incoming_byte = incoming_byte << 1;
        incoming_byte = incoming_byte | MISO_VALUE; //获取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入数据
    }
    return(incoming_byte);
}

char read_register(unsigned char register_name)// 读LIS3LV02DL寄存器
{
    char in_byte;
    register_name |= 0x80; //Set D7 to 1 for read mode
    SSEL_L; //Select LIS
    in_byte = spi_comm(register_name); //SPI read 6-bit register from LIS
in_byte = spi_comm(0x00);
    SSEL_H;
    return(in_byte);
}

//Sends a write command to LIS
void write_register(unsigned char register_name, unsigned char register_value)//写LIS3LV02DL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in_byte;
    register_name &= 0x3f; //Clear D7 to 0 for write mode
    SSEL_L; //Select LIS
    in_byte = spi_comm(register_name); //SPI read 6-bit register from LIS
    in_byte = spi_comm(register_value);
    SSEL_H;
}

static void setupHardware(void) {//硬件初始化
      /* Config CLKOUT, mostly used for debugging. */
      CLKOUT_Setup( CLKOUTCLK_SRC_MAIN_CLK );
      LPC_IOCON->IO0_1 &= ~0x07;
      LPC_IOCON->IO0_1 |= 0x01;    /* CLK OUT */

      /* Enable AHB clock to the GPIO domain.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6);

      /* Set port for LED to output */
      GPIOSetDir( SYS_LED_PORT, SYS_LED_BIT, 1 ); //配置系统LED
      GPIOSetDir( LED_PORT, LED_BIT, 1 );

//------------for sensor---------------
      GPIOSetDir( 3, 2, 1 ); //mosi  //配置LIS3LV02DL接口
      GPIOSetDir( 0, 8, 0 ); //miso
      GPIOSetDir( 2, 11, 1 ); //sclk
      GPIOSetDir( 0, 2, 1 ); //ssel

      UARTInit(9600);//初始化串口

sensor_data1 = read_register(0x0f);//读取期间ID,应该反馈3A
     UARTSendchar(sensor_data1); //从串口可以看到打印0x3A

     write_register(LIS3L_CTRL_REG1,0xD7);  //设置采样率,160khz,正常工作模式
     write_register(LIS3L_CTRL_REG2,0x44);  //读取完高字节后数据更新,确保数据传输正确,

}

void vUserTask1(void *pvParameters) {//闪灯任务
    while (1) {
       if (sys_led_state == LED_OFF) {
           GPIOSetValue( SYS_LED_PORT, SYS_LED_BIT, LED_ON );
           sys_led_state = LED_ON;
       } else {
           GPIOSetValue( SYS_LED_PORT, SYS_LED_BIT, LED_OFF );
           sys_led_state = LED_OFF;
       }
       vTaskDelay(10);
    }
}
void vUserTask2(void *pvParameters) {//加速度传感器监测任务
    while (1) {
           sensor_data1 = read_register(LIS3L_OUTZ_L);
           sensor_data1 = read_register(LIS3L_OUTX_H);
           UARTSendchar(sensor_data1); //打印X轴的高字节
           if(sensor_data1>0x00)        //判断是否报警,阈值可以根据实际调节
           iState = 1;
           vTaskDelay(10) ;
    }
}

void vUserTask3(void *pvParameters) {//Beep报警任务
    while (1) {
    if(iState == 1){
       GPIOSetValue( 2, 0, 0 );
       iState = 0;
    }
    else
       GPIOSetValue( 2, 0, 1 );
       vTaskDelay(10) ;
    }
}
int main(void) {
    setupHardware(); //初始化硬件系统

//建立3个任务
    xTaskCreate( vUserTask1, ( signed portCHAR * ) "Sys_led", USER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NULL );
    xTaskCreate( vUserTask2, ( signed portCHAR * ) "Sensor", USER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NULL );
    xTaskCreate( vUserTask3, ( signed portCHAR * ) "Beep", USERTASK_STACK_SIZE, NULL, tskIDLE_PRIORITY, NULL );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始任务调度
    return 1;
}

让大家看看我最新的底板,手机拍的,好模糊,哈哈。。。。。。。。。。。

双面胶上贴的那个就是加速度传感器

再加一段视频,哈哈

参考资料:

我写的文档pdf版本

基于LPC1343与三轴加速度传感器震动报警装置

网友:
顶一下

加速度传感器是个好东西,原来主要是军用制导设备上的,现在逐步进入民用各个领域。如汽车导航,汽车防盗报警等领域。我觉得用于防盗报警,不一定要使用三轴的。我用单轴的实验效果就很好

网友:
chenzhufly做了一个大致思路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算是个模型

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多多提建议,多多发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汽车导航上用过三轴的,不过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算法!

网友:
楼主已经开始了啊!
只是用于防盗报警,是不必要用,我们做的汽车防盗器,用的只是反向应用了蜂鸣器,就实现了震动的检测

网友:
干滴不错嘛!

 看了哈任务2的程序,是不是只检查了传感器1轴的输出,超过固定阈值就报警? 而且从视频看也似乎是倾斜报警而不是震动?

网友:
是只检测了一轴,可以同时检测3轴

我的桌子固定住了,拍一下动都不动,哈哈。。
我只好把它拿在手把玩把玩了

网友:
 拍桌子不叫唤,是因为测的是“变化”而不是“变化率”,所以现在测的实际是倾角而不是震动。监视变化率需要将传感器的即时输出和它通过LPF的信号做差分比较,这样甩一下或拍桌子就能报警,而缓慢地改变置向甚至颠倒都不会报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震动传感器”。

网友:
仙猫说的很有道理!

检测变化和变化率是不同的两种方式

我这明显检测的是变化,可以改成检测变化率的,可能效果更好点

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有经验的加入讨论,我感觉这里面的算法还挺麻烦

我后面准备搞个手柄,目前还不太清楚如何把传感器信号和鼠标的信号映射起来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以前,搞过倾角传感器,用于汽车倾斜检测,感觉和你这个类似,关键在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鼠标的移动可以映射为加速度传感器的倾斜,点击的话还是用按键好些,要是在用上触摸那就更好了

网友:
好好地学学楼主的经验。该器件用在导航上会更好地发挥器件的功能。

网友:
有关测量三轴问题

如何计算一个人在摔倒时的参数啊!我是才进入加速度传感器的学习,请求指点!谢谢!

网友:
好东西,这个得顶,好东西,这个得顶

网友:
我将这个发给我一位正在做玻璃破碎算法的同事看。他给我回复:“````你发个摇摇就响的东西给我干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