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VHDL编写的数字输入输出程序

楼主(2010-05-19):
求助,使用VHDL编写的数字输入输出程序
我做课程设计其中写的一个模块的程序老出错,改了很多遍仍不能用。这个模块的功能就像是电话机号码输入,计算器的数字输入差不多。
程序要求:
用10个按键控制0-9数字输入。
每次按键输入,前一个数都向前进一位,例如:输入一个5,显示00000005,再输入3,显示00000053,再输入6,显示00000536。只显示8位数。
增加一个清除键,按一下能清除最后一位数字,且最后一位的数字都后退一位例如:00000536,按一下清除键,显示00000053。
输出最好的BCD码方便锁在数码管上仿真。
急用请各位大虾帮一下,感激不尽。 :(
数字
按键
数码管
程序
课程

楼主:
可以分两个小模块实现,一个是对数字键译码,一个是数字输入储存。求程序:(

网友A:
代码还是请自己编吧,这里罗列下思路。
●要解决的问题是:
1、按键去抖动(如果只仿真不搭实际电路的话,不做去抖也行)。
2、检测跃变沿(因每按一次建只处理一次,所以需检测“未按”→“按下”的状态变化)。
3、输出显示移位。
●编程手法: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每按一次建只处理一次,所以需检测“未按”→“按下”的状态变化"
我笨,,没想到这方面的问题,,老出错。。谢谢指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状态机?确实不错,好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