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异步的问题

楼主:
时钟CLKA与CLKB,可否这样操作一个信号(en):
    时钟CLKA下检测到某条件(A)时,将en置为“1”;
    然后时钟CLKB检测到en为高后,输出一个时钟宽度的脉冲,并将en拉低,置为“0”?
烦请各位高手告之,这样做可不可以?不可以的话,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样做,不能100% 保证成功,这决定两个时钟的关系了

网友:
可以吧,感觉就像是en是以CLKA作为基准频率的,而CLKB则以en作为基准频率···

网友:
1、不是高手。
2、俩异步时钟操作同一变量,怕不行吧,没试过。试想如俩时钟同时到达,变量的操作到底听谁的?
3,如果用CLKA做一乒乓开关,用CLKB检测乒乓开关的跃变沿则应该没问题,但延迟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实难综合,

这样EN寄存器受两个时钟控制,综合器难通过.
用两个变量实现,一个变量为EN,一个为AN(你就当这个信号是CLKB输出的宽脉冲了,
EN由CLKA控制,但由CLKB双采样, AN由CLKB控制,但由CLKA双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