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Z 无线词汇年终大盘点

楼主:
目 录  A-Z of Wireless
  · A -- Aeroplanes
  · B -- Bluetooth
  · C -- Caio report
  · D -- Dual-mode phones
  · E -- 802.16e
  · F -- FON
  · G -- GPS
  · H -- History
  · I -- Indoors
  · J -- Juice
  · K -- Kip Meek
  · L -- Location
  · M -- Mesh networks
  · N -- 802.11n
  · O -- Oyster
  · P -- Piggybacking
  · Q -- Quality of service
  · R -- RFID
  · S -- Spectrum
  · T -- Telemetry
  · U -- Underground
  · V -- Vulnerabilities
  · W -- WiMax
  · X -- X-ray
  · Y -- Yikes
  · Z -- ZigBee
=============================================
  如今的无线技术,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拔掉电脑后面的网线,或者在路边的网络咖啡屋里上网这么简单了。新的无线技术将使人们在距离基站数英里之外都能顺利的使用无线宽带接入网络,甚至在伦敦的地铁隧道里也可以正常使用无线网络。
  作为发展最快的技术领域,能够随时站在无线技术的最前端并不容易。不论是蓝牙, WiMax, Zigbee 还是NFC,都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理解的技术。
  随着技术的丰富,市面上也出现了针对各种不同无线技术的标准以及设备,在本文中,我们就将纵览无线领域的一系列关键词汇,从而对无线领域进行全面了解。
  接下来,我将按照A到Z的顺序帮助大家快速了解这些关键词汇。如果大家想更深入的了解某一项技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中进一步搜索相关词汇。
【A -- M】
  A —— Aeroplanes
  自从波音公司启动一项名为Connexion的服务后,在飞机上实现无线互联网接入的话题就从没有中断过。该服务在2004年启动,由于参与的国际电信运营商的数量有限,最终于2006年停止了服务。
  抛开Connexion服务的命运不谈,市场分析家认为,2009年将是飞行器上无线网络高速发展的一年:根据In-Stat 的预测,全球支持飞行状态中连接无线网络的飞机数量将从2008年的25架增加到800架,增幅达3000%。
  实际上,飞行中提供的无线网络服务也在不断出现,比如最近英国航空就宣布计划在年底前在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班商务舱中提供无线网络服务,但是不会更新已经安装于飞机上的WiFi设备。
  乘坐该航班的旅客可以通过无线网络进行文字,电子邮件以及浏览网页等操作。但是为了避免噪音问题,该无线网络将无法提供网络语音电话的服务功能。
  飞行中的网络连接能力是通过机载的 picocell技术实现的。该技术通过卫星信号将飞机与地面手机网络相连接。飞机上必须同时安装网络控制单元,防止飞机上的手机通过网络连接地面基站,这么做除了防止机舱内噪音过高的问题,还因为当前网络的带宽还不足以应付大量的语音通信,以及防止手机对机舱内设备造成干扰。
  B —— Bluetooth
  Bluetooth是利用非注册的2.4 GHz ISM 无线频段进行通信的无线协议。它可以实现设备间的短距离通信,一般用于设备间无线连接。
  蓝牙技术已经出现十年有余了,广泛应用于消费电子产品中,比如手机,笔记本,无线耳机,游戏控制器,甚至打印机。
  根据推动蓝牙技术和行业发展的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组织的统计,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0亿台设备上配备了蓝牙功能。
  蓝牙技术热销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它使用方便。 蓝牙技术支持ad hoc网络连接,可以快速搭建起个人区域网络,所需的手工配置工作很少,而且设备间的连接全部不需要线缆。
  最新版的蓝牙规范在速度上也有了重大突破:3.0版的蓝牙技术规范定义了高达24Mbps的传输速率,而上一代标准(2.1版本)所规定的最高速率仅有3Mbps。
  新标准之所以在速度上有了飞跃,是因为其借鉴了 802.11无线协议,而后者是wi-fi的基础标准。这就意味着蓝牙3.0设备可以利用WiFi通信提高传输大型文件的速度,在需要时打开WiFi功能,而传输完毕则自动关闭WiFi以便降低功耗。
  这种改变不但让蓝牙用户拥有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还确保了蓝牙技术不会被广泛应用的WiFi 技术逼到绝路。
  除了拥有更高的速度,3.0版本的蓝牙规范还拥有更低的功耗。 SIG预计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支持3.0版本的蓝牙消费电子产品就会投放市场。

  C —— Caio report
  Caio报告是一个主要由英国政府资助的独立评测机构针对下一代宽带网络接入情况进行的评测报告,于2008年9月发布。
  该报告包括了未来将在英国本土部署的下一代固定和无线宽带网络技术的情况,这意味着蜂窝网络将成为未来英国无线宽带网络建设的重要角色,同时光纤网络等固定网络技术也将与无线网络共同协作。
  如果在英国本土全部采用光纤接入的方式,成本将非常巨大,据Caio报告显示,费用将高达288亿英镑。而Caio报告所建议的现有固定线缆和无线网络的组合则是最佳方案,这进一步确认了未来手机网络在宽带接入方面的重要地位。
  该报告表示:“目前手机网络所提供的速率和带宽已经与三四年前DSL接入方式所提供的品质类似了。无线技术还将持续发展,三四年后将超越目前的有线网络接入品质,那时可被视为下一代接入架构(NGA)的一部分。”
  Caio 同时还建议英国政府加速开放无线频段,以便开发新的无线宽带服务。在Caio的报告之后,英国政府的数字英国 报告也围绕无线电频谱的现代化展开调查,确认有足够的带宽提供手机宽带应用,以及到2012年将2Mbps宽带普及到全部英国家庭和企业中。
  D —— Dual-mode phones
  双模智能手机是指那些集成了 wi-fi功能和蜂窝通信功能的手机。这类手机可以让用户通过WiFi热点或家庭WiFi网络接入互联网,实现更快捷,更廉价的互联网电话。
  市场调查机构 In-Stat表示,2008年全球共销售带有WiFi功能的手机5600万台,比2007年增长52个百分点。
  双模手机数量的快速增多使得固网和移动网络融合(FMC)成为了可能,也就是一部电话既可以通过蜂窝网络通信,也可以通过固定宽带网络通信。当通过WiFi热点接入互联网时,双模手机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语音通话,从而降低通信成本。
  超市行业巨头乐购(Tesco)紧跟技术趋势,去年与C&W签订了一个高达1亿英镑的网络一揽子合同,内容包括FMC项目。乐购希望通过此项工程每年节约1000万英镑的通信成本。
  C&W 并不是唯一一家推动FMC技术的公司。在他之前,BT也曾经对双模WiFi手机消费市场产生兴趣,并以Fusion的品牌进行市场试验,不过结果并不理想。
  不过支持双模服务的商务手机却有不错的市场反响。分析家预测,随着企业逐渐将固网和移动通信网络整合,商务双模手机将有效的降低通信费用。
  成本并不是 FMC唯一的销售亮点:它还可以改善接收率。由于3G信号在室内的表现并不理想,而这里正是WiFi信号的天下,因此对于双模手机用户来说,没有哪里是信号差的地方。
  E —— 802.16e
  802.16e 是802.16协议家族中针对WiMax技术的无线标准,由IEEE于2005年底批准。
  LTE作为蜂窝技术的进化,也被看做是准4G技术,而移动 WiMax 则是它的竞争对手。不过,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两种技术最终都将成为4G 技术的一部分,因为在2007年国际电信联盟决定将WiMax与蜂窝技术一起加入 IMT-2000 协议族 。
  WiMax 在短期内发展速度和规模强于LTE,而且该技术已经在实际中有所应用,LTE则没有。不过手机行业看上去更支持LTE,分析家也认为最终LTE将超越WiMax。
  抛开移动运营商们对 LTE的偏爱不谈,WiMax的发展本身也有很多障碍,包括频谱的可用性,以及芯片的普及率等。
  不过 802.16e 目前还没有走到生命的尽头,在蜂窝网络无法覆盖的某些大型区域,它还有自己的用武之地。WiMax Forum 认为, WiMax标准的开放性意味着它在搭建网络时将比蜂窝3G/4G技术更廉价,在经费紧张的农村地区非常适合采用WiMax搭建网络。

F -- H】
  F —— FON
  FON 是一家以分享 wi-fi接入为理念的公司,它可以借助成员的力量建立起不计其数的wifi热点。
  FON 的用户(也被称作Foneros),同意与其他用户安全的共享自己家庭互联网接入带宽,作为回报,其也有权利通过其他成员所共享的带宽接入网络。可供共享的带宽最多为512Kbps。
  FON计划最初于2005年在西班牙建立,接下来与BT签订协议,由BT为其全部宽带网络用户提供FON成员身份。
  据 BT统计,目前英国全境有超过10万个wifi热点,全球有超过25万。
  通过分享 wi-fi资源,FON成员可以不依靠公司或基金的支持就建立起覆盖城市或者乡村的无线网络。
  FON的支持者包括Google 以及 Skype ,这两家公司都极力推行Web接入。

  G —— GPS
  全球定位系统(GPS)是美国的一套卫星系统,用来进行精确定位。因其广泛应用于车载定位系统而闻名天下。
  GPS的商业应用还包括快递公司的实时包裹跟踪服务。父母还可以根据GPS系统确认孩子所乘坐的校车行驶到了什么位置。
  GPS 甚至正在逐渐成为智能手机的一项标准配置,如苹果的3G手机 iPhone 3G。
  预计到2013年,全球 GPS芯片出产量将达到10亿片,分析家们预测,GPS芯片的大量出厂将为手机定位服务打开一片广阔的市场,而Nokia也将未来赌在了手机定位服务上,2007年用81亿美元收购了数字地图供应商 Navteq ,后者所开发的数字地图专用于诸如Garmin等便携式GPS设备。
  另一个正在研发中的类似于GPS的系统是欧洲宇航局开发的 Galileo系统,该系统主要由EC和一些欧盟成员国支持。
  开发 Galileo 系统的目的是要为欧洲建立一套独立于美国和俄罗斯GPS系统的全球定位系统,不过Galileo 系统也可以分别与GPS 和 Glonass(俄罗斯的定位系统)交互操作。
  Galileo系统目前的研发经费已经超过13亿英镑,而在未来还将花费27亿英镑。EC希望Galileo 系统可以在2012年正式服役。
  Galileo系统的设计精度要比GPS高,因此可以应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包括道路交通管理以及进行紧急救援服务,帮助定位失踪或受伤人员等。
  投资兴建美俄之外的卫星定位系统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曾在报告中表示,由于卫星寿命的问题,以及无法及时发射新卫星等原因,GPS服务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内中止。

网友:
H —— History  如今“无线”这个术语已经变得相当宽泛了,其所覆盖的范围从手机网络,wifi网络直到WiMax,LTE等。
  无线的发展历史中充满着来自不同国家的物理学家和发明家的名字,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为无线技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无线的发展历史中也留下了一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其中之一就是到底是谁发明了无线电话。
  1888年.试验物理学家Heinrich Hertz建立了一套装置,可以接收无线电波,这是无线电波存在的最早证明。
  虽然 Hertz将自己的名字设定为无线电波的频率单位,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发现设计出任何可供实用的设备。因此其他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接过了赫兹的接力棒,继续将无线电技术推向实际应用领域。这些科学家和发明家包括无限的先锋 Guglielmo Marconi 以及Nikola Tesla。
  虽然有关无线电的第一个专利是由 Tesla获得的,但是Marconi早在1897年就成功的进行了无线电信息的发送和接收试验。当时只是在公海进行了距离仅有几公里的无线传输,而且所传递的电报内容仅有一句"Are you ready?"。不过到了20世纪初,Marconi 已经可以借助风筝天线实现跨大西洋传输无线电信号了,这也证明了无线电波可以将信息传送到数千公里之外。
  随着 Marconi 公开进行无线电试验, 美国专利局推翻了以前授予Tesla的专利,转而将其授予了Marconi。不过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高院重新支持Tesla 是无线电专利所有人,因此目前通常认为Tesla 是无线电的发明人。(更多有关Tesla的信息参考J —— Juice)。
  有关电话专利的归属权也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因为Alexander Graham Bell 和 Elisha Gray是在同一天提交专利申请的:1876年情人节那天,Bell领先Gray 几小时获得了发明专利。
  1876年3月10日,Bell第一次通过电话呼叫他的助手Thomas Watson “过来”,因此公众也认为Bell是正式使用电话的第一人。
  而在追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展历史时,故事要复杂的多。因为移动技术的发展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国家分别进行的。如今我们常说的蜂窝技术的概念,最早于1940年以小区站点(基站)网络的形式在贝尔实验室出现,1947年则出现了基站切换的概念。
  他们的想法是在城市里建立一系列低功耗的基站,基站以六边形的方式排列,形成蜂窝状,信号在蜂窝之间自动切换,这就是当前手机网络的雏形。然而贝尔实验室不得不等到60年代,电子技术才跟上了他们的设想,而就算如此,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当时并未全部批准该设想以及其所使用的频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变。
  Motorola DynaTAC 8000X 也就是最早大家见到的板砖一样的手机,是1983年FCC批准蜂窝网络建设后首款用于通信的移动电话。
  不过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移动电话网络则是欧洲的芬兰与1971年建立的,叫做ARP。ARP网络中所使用的早期移动电话体积非常庞大,需要放置在汽车上,即车后备箱里放移动电话主机,话筒和听筒则通过电线连接到驾驶座旁边。
  目前全球有超过40亿部手机,而这么庞大的数字仅仅是一个开始。据Ericsson 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有超过500亿设备接入移动网络,其中不但包括手机,还包括一切常用设备。
  Wi-fi或无线局域网是更近代的事了。最初的 IEEE 802.11 标准于1997年发布。电气工程师Vic Hayes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无线局域网建立了整个IEEE标准族,他也被称作是wifi之父。
I -- M】
  I —— Indoors
  随着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的建设,室内网络覆盖问题成了移动运营商们的一大挑战。
  人们希望能够在室内环境使用手机数据网络,比如观看网络视频,浏览web页面等,而室内的网络信号覆盖情况却并不理想。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频谱问题:3G的频谱比2G(GSM)偏高,而高频电波穿透建筑物的能力要比低频电波差。(参考S —— Spectrum).
  在建筑物内对移动网络信号进行补偿,确保建筑物内有高质量的3G信号覆盖,对于移动运营商来说,是一项成本巨大的工程。
  不过也有一种变通的方法:即在室内使用wifi网络,因为大部分智能手机都带有wifi芯片,可以支持无线接入互联网(见 D —— Dual mode)。同时,wifi也是一种更快捷的数据传输方式,同时它也能大大节省手机的数据通信费用。
  室内移动基站,即femtocells,也是移动运营商们所考虑的一种解决方案,它将用户手机的3G连接路由到用户家庭的宽带网络,一般来说是DSL连接,从而实现手机的高速数据接入。
  J —— Juice
  现代无线世界的圣杯,无疑是将设备的最后一条线缆去掉,通过无线方式为设备供电,即无线能量传递。
  无线能量传递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19世纪,发明家Nikola Tesla就论证了一种通过无线方式点亮电灯泡的方法,即特斯拉效应。 但是除此以外,高科技推动的社会依然依赖于电池和插座,无线供电的概念一直被束之高阁。
  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停留在概念的建立上:几年前麻省理工的学者们用电磁耦合设备同样演示了通过无线电力传输点亮灯泡的试验。他们称这种技术为无线电力(WiTricity),所使用的发送和接收器均为相同规格的铜线圈,因为这样才会具有相同的频率,在周围环境和非耦合对象上损失的能量最小,能够最有效的进行能量传送。
  非营利组织无线电力联盟(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于去年下半年成立,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动无线充电研究,建立行业标准。其成员包括奥林巴斯,飞利浦,三洋以及德州仪器等世界知名的电气公司。
  芯片制造商高通也对无线电力的前景充满信心,最近也在公开场合展出了一套无线充电设备原型。用户只需要将手机或其它待充电设备放在充电圆盘上即可对设备充电。

  K —— Kip Meek
  Kip Meek 是宽带利益相关者组织( Broadband Stakeholder Group )的主席,也是英国政府的独立频段顾问。
  Meek的工作是在移动运营商之间进行协议协调,重新分配2G 频段,这样Carter勋爵的在全英国实现2Mbps宽带的梦想才能得以实现。
  在他的“数字英国中期报告”中记载,当时的通信部长Stephen Carter层宣布将由Meek领导的“无线电频谱现代化工程”小组来解决未来2G频段的问题。
  在报告中, Carter建议移动运营商应该在运营商之间进行频段交易,而不是由政府出面进行频谱的重新分配。
  在五月份Meek公布的报告中,提到了通过频谱管理方法推动实现数字英国计划。他的“优先机制”包括运营商拥有频段的所有权数量封顶,一旦运营商购买其它频段,必须同时卖掉所拥有的部分频段,即付出一些,得到一些,只要你愿意。
  报告建议那些拥有800MHz频段的运营商应该考虑到区域覆盖率和接入义务,确保全国范围能够覆盖到下一代的移动通信服务。
  2.6GHz频段的拍卖将会与800MHz一样,在2010年中期举行,以此来帮助那些刚进入市场的新运营商。
  另外,Meek在报告中还提到一段适用于WiMax的2.6GHz频段将很快被拍卖,这将给那些手机网络运营商一个插足无线数据网络的机会。
  在数字英国报告的最后,英国政府表示“基本接受”Meek的报告内容,但是对于“运营商频段数量封顶机制”的规模和结构还有待研究。
  L —— Location
  GPS并不是唯一一个能够确定地理位置的无线技术, wi-fi也可以实现定位功能。
  无线定位系统主要是通过侦测wifi热点,分析不同接入点的信号强度以及查询接入点数据库等方式获知用户地理位置,因此定位精度一般在10到20米。
  使用wi-fi进行定位具有GPS不可比拟的优势,即室内定位优势。因为大多数GPS在室内很难接收到卫星定位信号。
  另外在拥有wifi网络的郊区或者在天气不好导致卫星信号减弱的情况下,无线定位也非常适用。
  在未来,定位系统将是采用混合技术的全天候系统。
  这种系统能够将几种定位技术,如GPS,wifi以及手机信号三角定位等技术结合起来,在恰当的环境下进行技术切换,以确保实现最精确的定位结果。
  M —— Mesh networks
  Mesh网络是由一系列节点(小型无线电发射器)组成的网络,数据通过802.11 wi-fi标准在节点间传递,最终到达用户。
  这种网络的一个核心优势就是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当一个节点出现故障,其它节点会接替这个节点继续传输数据,而数据的传递也是动态的,完全可以绕过故障节点顺利传输,直到达到目的地。Mesh 网络还是一种自我组织的网络,新节点加入网络后会自动融入到节点群中进行数据传输。
  Mesh网络可以是有线网络也可以是无线网络。无线mesh网络可以用来在大型区域搭建无线网络,比如可以在城市范围内连接已有的wifi网络,并将网络覆盖到没有wifi热点的区域。在2007年,伦敦的市中心也拥有了自己的mesh网络,包含127个安置于街道路灯上或其它类似位置的节点。
  无线 mesh网络同样也是一种成本不高的网络搭建方式,与需要固定线路的有线网络相比,发展中国家更适合采用mesh网络而不是有线网络。
  Mesh网络是共享互联网接入的,因此对于那些互联网接入量很少的区域来说相当有利。 同时网络基础设备的维修和维护也是共享的,避免了某个节点故障导致的网络瘫痪。
  Nicholas Negroponte(尼葛洛庞帝)的 儿童笔记本(OLPC)计划希望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配备人手一台的笔记本,这一计划也体现出他对mesh网络寄予厚望。
  OLPC 计划中的XO笔记本内置了wifi天线,可以与三分之一英里范围内的其它XO笔记本自动建立起一个mesh网络。
  但是 XO电脑中的mesh组件并不总能按照设想正常工作。在去年silicon.com对OLPC架构负责人David Cavallo的采访中,David表示网络的搭建和运行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在较大的学校内如何处理大量XO电脑节点等问题。
  其它利用ad hoc mesh网络的应用还包括汽车与汽车之间的碰撞警告或者道路拥堵信息传递等。

网友:
【N -- S】
  N —— 802.11n
  802.11n 是 802.11 wi-fi 联网标准的修订版。通常所谓的n,都是指“下一代”的意思,因为802.11n 与前身802.11g相比,规定了更快的网络速度,更好的覆盖率以及更大的带宽。
  市场对于视频流和互联网电话的迫切需求是802.11n协议出台的两大动力,市场分析机构 Gartner评价802.11n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标准,因为它将实现全面的无线办公时代。
  有分析师认为:“802.11n是第一个在品质上能够与100Mbps 有线以太网相媲美的 wi-fi技术。它使得企业的全无线办公梦想成为可能,并且可能在2009年到2010年间成为企业搭建新办公室或升级802.11a/b/g 系统的最佳选择。”
  802.11n修正案整合了Mimo (多路输入多路输出) 技术。这种技术在发射器和接收器上同时使用多个天线进行数据传输,极大的提高了数据吞吐量。
  虽然 802.11n协议到2010年才会最终确定,但不少无线设备厂商已经开发出了符合802.11n 协议草案的设备并已投放市场。
  O —— Oyster
  伦敦交通局(TfL)的 Oyster 卡是一种智能电子票系统,采用了RFID技术 (参考 R —— RFID)来加速人们出行时的检票过程。
  普通的纸质带磁条车票必须通过读卡器读出车票磁条内的信息,而Oyster是用的是非接触技术,因此乘客只需要将车票在读卡器上晃一下就可以了。
  智能卡车票采用预付费方式,并且市民可以在网上购买并充值。采用这种方式将大大减少售票处的排队情况,同时减轻了伦敦交通局员工的工作强度,让员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其他事项。
  为了鼓励大家使用这种智能卡车票, TfL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票价优惠。
  Oyster系统于2002年建成,之后很少出现故障,最大的一次故障出现在2005年,一天早高峰时由于电脑故障导致整个系统瘫痪,最近是在去年夏天,系统在两星期内出现了两次故障。
  丹麦研究人员曾经表示Oyster系统中所使用的Mifare Classic 芯片存在安全漏洞,可以让犯罪分子克隆Oyster电子车票。(参考 V —— Vulnerabilities).
  未来的智能车票将会设置在手机上。早在2007年,手机运营商O2就发布了一款具有Oyster 电子车票功能的手机,车票有效期为六个月。
  参与测试的人员只需要将手机放在Oyster系统的车票读取器上,就可以和其它电子车票一样被识别,正常乘坐伦敦的各种交通工具。在试验结束阶段,大部分测试人员都表示他们对这种应用相当感兴趣,希望继续使用。不过要在英国发布商业用的 Oyster电话或应用产品,看来还需要几年时间。
  P —— Piggybacking
  wi-fi 网络共享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会搭乘无线网络顺风车,即登录附近一些没有设置密码的wifi网络,利用别人的无线网络接入互联网。
  moneysupermarket.com去年做过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10%的 网络用户曾经在没有经过别人允许的情况下使用别人的无线网络连接。而16%的被访者表示他们设置的无线网络密码被人破解,网络流量被人盗用。
  英国通信法2003 第21章,第125段,对于wifi顺风车者有明确的定罪:“以不诚实的手段获取电子通信服务”,其成立要素包括:
  "(1) 犯罪分子 -
  (a) 用不诚实的手段获得电子通信服务,并且
  (b)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逃避自己应缴纳的电信通信服务费用,
  即属于犯罪。"
  根据该法律条文规定,被判违法的人将受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或二者并行的方式进行惩罚。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借用别人家的wifi网络是犯罪行为,而且有些人愿意与陌生人分享无线网络,有些则认为保护网络安全是属于网路管理员的职责 ,就好像出门一定要锁门,是业主的责任一样。
  Wi-fi 共享社区公司 FON提供了一种合法的手段,让人们能够共享自己的wi-fi网络给周围的人。(参考F —— FON)。

  Q —— Quality of service
  在无线领域,服务质量 (QoS)意味着承诺保证最低等级的无线产品服务或服务。网络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设立QoS,比如带宽,抖动,错误率等。
  QoS 一般被用来确保网络上某一类型的数据流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比如VoIP或视频会议中的多媒体数据流等。
  有了 QoS带宽就得到了保证,比如网络上一些对实时性要求严格的语音服务会获得足够的带宽,而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数据则有可能处于等待状态。
  将 QoS 应用于无线网络,可以确保当某个用户在下载大型文件时,通过该网络进行的视频会议能够正常进行,不会被下载所影响。
  802.11e 是经过批准的802.11无线标准的修正案,它针对无线局域网中对于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项目进行了一系列QoS 优化和增强,确保了传输质量。
  R —— RFID
  无线电频率识别标签是一个带有天线的微型芯片,可以将数据(一般是特定的代码或身份信息)通过无线信号发送给接收器。
  这样的标签一般会被贴在货品上,以便实现自动化的货物识别。有时候RFID标签也会贴在动物或者人的身上。
  RFID标签可以使主动形式,也可以是被动形式。与被动式RFID标签相比,主动式RFID标签带有电池,可以将数据传送到更远的地方。而被动式标签则拥有更小的体积以及更低廉的造价,它们没有电池,需要将信号读取器贴近RFID标签才可以让这些标签获得能量,发送出身份数据。被动式标签的使用寿命较长(长达十年以上),但是所携带的信息量要比价格较贵的主动式标签来的少。
  除了不用接触之外,RFID标签和信号读取器之间还不必直线相对,这一点比我们常见的通过扫描条形码确定身份的系统来说要方便和灵活的多。
  不过与零售商常用的条形码相比, RFID的成本还是太高了。因此RFID通常只用于大型货物清单,比如仓库的货架,或者用来跟踪价格昂贵的货物,比如军用设备。
  这项技术还被用于外部的供应链管理中。追溯到2006年,英国政府曾经采用过带有RFID的护照,其中的芯片储存有护照持有者的面部特征数据以及纸质护照中所包含的基本身份信息数据。而将于2011或2012年实施的第二代电子护照还将包含指纹扫描信息以及个人详细信息。
  金融服务业对于 RFID也很感兴趣。今年初, Barclays银行宣布该银行将在2011年之前更换全部已经发行的借记卡和信用卡,新卡片将通过RFID芯片实现非接触支付功能。

  S —— Spectrum
  无线电频段就是无线世界里的林志玲,人人都想得到,但是没几个人能养得起。但是无线电频段又是一个强大而且超级有价值的东西: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表示,英国的GDP中,与频谱关系密切的商业活动所贡献的金额约有370亿英镑,占GDP的3%。
  Ofcom负责监管英国的频段使用情况,预防不同无线设备之间的信号干扰。 同时它还举行拍卖会,拍卖那些可供使用的无线电频段。
  不同的无线电频段有不同的特点,有些频段的无线电波具有较长的传播距离,同时拥有很好的建筑物穿透力,适合用于主流的通信技术。比如,和FM广播和数字广播类似,手机和卫星电视所采用的是更高的频率段(在30MHz到30GHz之间),而甚低频波段则被用于潜艇通信等用途。
  Ofcom评价15GHz以下的频段为:“最抢手也是最拥挤的频段”。但是可以说,最有价值的频段是被称作超高频(UHF)中的“甜蜜点”的300MHz到3GHz部分。
  随着2012年英国将全部模拟电视更换为数字电视,原先用于模拟电视的470MHz 到 862MHz频段(UHF频段的一部分)将被释放出来并被拍卖。
  这一频段也被叫做数字红利 (Digital Dividend)。对于手机运营商来说,这一频段尤其有吸引力。因为该频段具有较长的波长,意味着使用该频段的网络在实现同等信号质量的前提下,所需的基站数量会更少,另外,该频段的穿透力较好,在建筑物内也能有很好的覆盖率。
  但是并不是只有手机运营商垂涎Digital Dividend,其它适合在这一频段开展业务的行业还包括WiMax网络,手机电视以及宽带,地方电视台以及其它免费电视频道。

网友:
【T -- Z】
  T —— Telemetry
  遥测和远程信息处理是指远距离自动监视,测量和传输数据。
  车辆遥感是此技术的一个最常见的应用,包括车队管理,跟踪车队的行驶距离,行驶速度,或者对油耗进行评测等。
  车辆遥感还可以用于货物仓储物流。另外F1赛车也通过这种技术获取赛车比赛时的实时数据。
  野生动物的跟踪和监控也是利用遥感技术实现的,科学家通过这种技术来研究濒临绝种的动植物或者研究动物的迁徙活动。气象站收集偏远地区的气象信息也是通过无线电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还常见于 M2M(机器到机器)的通信,它可以在设备间传输小量的数据,而不需要人工介入。
  其传输的数据可以被用来跟踪物体,或者监视环境:比如在一台冷藏车里,货物中的传感器可以检测货物的温度是否过高,一旦过高就会将信号发送给制冷设备,对货物进行降温。
  一旦 M2M利用了蜂窝网络进行数据传送,移动运营商们就会对其引发的潜在市场引发极大兴趣。去年,市场分析机构Berg Insight 预测,到2013年全球将有超过6000万机器之间存在数据连接,届时移动运营商们会迫切的希望从中分一杯羹。

  U —— Underground
  虽然目前移动网络信号还无法覆盖隧道,但其实伦敦交通局 (TfL) 早已开始计划在所有地铁车站和列车上实现手机网络覆盖,并且于2007年就开始了滑铁卢线的招标工作。
  不过 TfL在年初还曾告诉silicon.com的记者 ,由于地铁隧道的独特结构和环境会导致实现网络覆盖的项目成本过高,因此他们现在还没有收到“可信的投标书”。
  政府的通信部长Lord Carter支持在隧道中实现手机通话,并在数字英国报告中做了阐述。该报告表示,英国政府愿意解决任何可能阻碍地下通信的障碍。不过由于经费问题,在地铁隧道实现手机信号覆盖的计划可能还要拖后。
  虽然目前伦敦的地铁乘客还无法在地铁上打电话,但是伦敦的紧急服务部门已经可以在伦敦地下进行直接通信了。今年初, Airwave紧急服务通信系统正式在伦敦地铁网络中服役,这意味着人们遇到紧急情况时不必再跑出地铁站再打电话求救了。
  该项目利用了现有的TfL员工使用的 Connect数字中继站系统,而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通信架构,因此极大的降低了项目成本。
  另外,位于Glasgow的地铁乘客也可以在地铁里拨打手机了。因为无线网络运营商 Arqiva正在利用分布式天线系统,尝试将城市的15个地铁站点连接起来,未来在这些车站的乘客将能够使用wifi网络进行通信。
  V —— Vulnerabilities
  当前,各个公司为了防止黑客和其它不法分子盗取公司机密,采用了一系列加密协议对网络进行保护。
  WEP(即wired equivalent privacy)是第一个无线加密标准,现在看来也是最弱的一种加密协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就没有人在使用这种加密协议。据今年年初的一次调查显示,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被访用户还在使用WEP加密协议。更令人担忧的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零售商接入点没有设置加密措施。
  对于无线网络不加以恰当的加密防护,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可言喻的,早在2007年,零售连锁企业TJX 就因此而遭受灭顶之灾。该公司的WLAN网络由于只采用WEP加密方式,导致黑客在两年时间内连续盗窃了450万客户信息,包括上百万张信用卡帐号。在破解加密方式后,黑客可以收集网络中的员工用户名和密码,并以员工的身份登录网络,收集该公司的交易数据。
  WEP的问题在于,虽然它对数据进行了加密,但是它仅采用了一个静态密钥,因此一旦黑客截获了足够多的数据包,就有可能分析破解出这个密钥。如果使用了正确的工具,这个过程会非常快:比如FBI曾经在实验环境中仅用3分钟就破解了WEP密码。
  最新的 wi-fi安全协议是WPA2 ,即wi-fi保护接入版本2。它针对每个加密数据包都有一个不同的密钥,而不像WEP仅有一个静态密钥。与WEP相比,WPA2 还采用了不同的加密协议,以应对网络环境中的数据包监听者。
  企业不采用WAP2的唯一原因是,WPA2需要网络硬件设备的兼容,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购买支持WPA2加密协议的新型网络产品。
  W —— WiMax
  WiMax 是一个长距离的无线网络标准,可以算是wi-fi的长距离版本。
  与 wi-fi不同的是, WiMax使用的是注册频段,而且工作距离可以达到数英里,而不像wifi那样只能在室内使用。WiMax 的最大传输半径可达30英里,因此常被用来实现城市中的无线联网需求。
  WiMax 完成了有线宽带所不能完成的“最后一英里”,比如它可以通过同轴或光缆将有线宽带接入服务扩展到没有无线热点的乡村地区,实现区域内的无线宽带接入,而这要比在乡村中铺设光纤到户或同轴到户架构的成本低得多。
  WiMax 还可以为无线基站提供后备,当做蜂窝,wifi或手机WiMax使用。
  目前全球有多种 WiMax网络在运行。比如在英国WiMax 公司Freedom4 在曼彻斯特,Milton Keynes 和Warwick 都建设有3.6GHz频段的WiMax网络。
  手机WiMax 正在成为当前手机运营商所研发的下一代蜂窝网络(4G或LTE)的一个技术竞争者。对于手机WiMax来说,所采用的标准是802.16e:即支持手机接入的WiMax版本理论情况的对称速率可达70Mbps(参考E —— 802.16e)。
  X —— X-ray
  你能想象纳米级的无线设备在我们的静脉和动脉血管中游动,从内部监视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随时发送身体健康数据给医疗中心并在诸如心脏病等紧急情况下发送报警信息吗?
  根据英国电信监管局Ofcom的2008年度报告,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上述无线体内检测技术就会出现。
  Ofcom 认为这种植入体内的无线网络可以帮助医疗人员监视病患活动或者糖尿病人的血管和血液健康状况。
  收集病患的健康数据后,体内的无线网络会将数据通过家庭无线宽带网络将数据传送出去或者传送给便携式监视器,让医生及时了解病患身体状况。
  另一个采用无线技术的医疗方案是已经付诸实践的数字X光系统,可以将X光照片转换为数码图片。
  这类设备可以让某些偏远地区的病人更容易进行x光拍照,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将医生带到病人身边,而不需要病人亲自去找医生。
  Y —— Yikes
  不断增多的无线网络引发了人们对于长期暴露在低辐射环境下是否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忧虑。
  Wi-fi有害健康的传言也曾经一度让大中小学校关闭了刚搭建不久的wifi网络。
  不过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表报告称,根据科学实验,没有证据证明人体暴露在手机基站信号范围内或无线局域网环境下会导致任何健康状况。
  该报告指出:“考虑到非常低的辐射水平以及研究的时间段,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来自(手机)基站和无线网络的弱RF信号(无线电波)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据WHO表示,RF信号对人体健康的唯一有科学证据的影响,就是它会导致非常轻微的人体体温增加,而且是在非常高强度的无线电波下才会出现,这种强度远远大于我们身边的手机基站功率。
  报告还表示,无线局域网的功率更小,更不会对人造成健康损害。“由于无线局域网产品一般的RF信号强度远低于手机基站发射功率,因此暴露在无线局域网环境也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不过由于缺乏对于这一课题的长期持续性研究 ,而且难以证明被观测对象没有接受其它辐射源辐射,对于健康的风险性研究还需要持续很长时间。
  silicon.com的专栏作家 Peter Cochrane 对此毫不怀疑。去年他在博客中指出:“无线电波完全不像电离X射线那样能轰击细胞导致细胞分裂。因此以我们目前的身体情况和我们已经在无线电波下生活了超过100年的事实来看,无线网络辐射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Z —— ZigBee
  ZigBee是一种低功耗,低成本的开放式无线标准。它使用的是非注册频段,可以让设备长时间处于无线连接状态,与互联网交换数据。
  在传输速度上,ZigBee最大只能达到250Kbps,比起蓝牙技术,它可能略显不足,但是ZigBee的优势在于功耗极低,尤其是在能源紧张的时代,这种技术还是有其自身的市场的。
  ZigBee非常适合于远程监控以及传感器类型的网络应用。它同时也可以用于mesh 网络 (参考 M —— Mesh network)因为mesh网络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与ZigBee的遥控,全时在线以及低功耗传感器等应用特色完美搭配。
  ZigBee的典型硬件应用包括智能仪表,自动温控器,医疗数据监控机,烟雾或防盗报警系统,大厦或家庭自动化(在家庭环境使用机器人和计算机技术)。
  一些行业观察家认为, ZigBee的应用范围正在逐渐聚焦到一点:智能仪表。尽管如此,随着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到2020年要将智能仪表带入千家万户,智能仪表也将成为一个庞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