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朋肥,我是一个单片机爱好者,前几年学了点单片机技术,可是一直没有实践机会,现在我花钱买了一个学习板,想实践一下可是我从网络上下载了KEIL 8.52版,并照说明安装,同时出在C:\KEL\C51\BIN盘安装了CCKELVXX修正了DEBUG,软件也提示安装成功,可是我调试时还是出现代码2K限制,我又从电驴上下载了KEIL UVSION3 完整光盘版.结果也不理想,前几天我也在这个论坛发表了帖了,我照版主说的做了,结果也不成功,我现在再次向论坛示助,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个帖吧?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05095

网友:
需要安装破解版本的,推荐到www.MCU123.com上面下载一个。

网友:
楼主是否试了这个新版本的KEI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27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朋肥,我是一个单片机爱好者,前几年学了点单片机技术,可是一直没有实践机会,现在我花钱买了一个学习板,想实践一下可是我从网络上下载了KEIL 8.52版,并照说明安装,同时出在C:\KEL\C51\BIN盘安装了CCKELVXX修正 ...

看看你的License是不是没有添加或者已经过期了,是的话就找一个添加进去。51的貌似不需要CID,版本选对就行,ARM的要用到CID。
参照wangjiafu1985 的帖子来给KEIL for ARM添加license。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279-1-1.html

网友:
LS是盗板专家!

网友:
以上各位所说的不错,我也照样做了,注册了好几次,结果不是调试都不能正常进行,每次出现代码2K限制,不过在此还是要谢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
盗版

盗版专家!!盗版!!!

网友:
…………
还没毕业,学习之用,应该不算违法吧。

网友:
楼上有人说盗版问题,首先指出的是你的职业是啥,你代表的哪一类人的利益,其次你没用过版的吗,你用过CAD PROTELL等待难道每一个软件都是你自已掏钱买的吗,所以说关键是你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另外说明一下我要软件主要用来学习。目前不存在商业用途。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楼主之前安装的软件在你硬盘的0磁道上做了手脚,然后再装盗版软件就用不了啊,你换别人的电脑试一试,如果别人的电脑可以而你的电脑不可以就是你电脑的问题了,就需要考虑是否要格盘重装系统了,因为之前听说过有一些软件会在硬盘的0磁道上留下试用版软件的信息,一旦过期之后就无法再使用了,即使重装系统也无效,只有进行硬盘的低级格式化才可以,只是不知道KEIL是否也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