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LM339块各脚电压状态为:1脚为5伏,2脚5伏,3脚15伏,4脚0伏,5脚7伏,6脚3伏,7脚3伏;
                                                8脚3伏,9脚4伏,10脚1.5伏,11脚为5伏方波,12脚0伏,13脚0伏,14脚5伏。
         这种状态下,这个LM339是好的呢还是坏掉了???

网友:
LZ把测试电路发出来吧

网友:
建议根据PDF上面的测试说明,进行测试,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