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灵思的XPS开发环境关键文件

楼主:
  赛灵思的XPS开发环境关键文件简介
  MHS文件:描述硬件结构的,在图形界面对任何一个硬件的更改都是对这个文件的改动,不建议手动修改这个文件,还是用图形界面吧。其文件结构主要分为
  1)参数版本定义: PARAMETER VERSION=2.1.0
  2)外部端口定义:外部端口也就是连接到芯片引脚的信号端口,注意一点就是连接到DCM的时钟也是外部端口
    PORT sys_clk_pin=dcm_clk_s,DIR=I,SIGIS=DCMCLK
  3)子模块定义:凡是BEGIN和END中的都是子模块
  MSS文件:描述软件配置,主要就是操作系统和硬件驱动程序的说明,也就对应着软件平台设置
  1)参数版本定义:PARAMETER VERSION=2.1.0
  2)操作系统定义:BEGIN OS ...END
  3)驱动程序定义:BEGIN DRIVER ...END
  UCF文件:也就是芯片管脚位置和时序约束,常见几种语法如下:
  1)管脚类型和位置    NET sys_clk_in LOC=AE14;IOSTANDARD=LVCMOS33;PULLUP;其中LVCMOS33表示3.3V的LVCMOS规范,PULLUP芯片内部上拉
  2)时钟约束   TIMESPEC "TSSYSCLK"=PERIOD "sys_clk_in" 10ns HIGH 50% 说明时钟管脚 周期 占空比
  CMD文件:iMPACT下载文件,表示下载整个过程
   setMode -bscan   边界扫描模式
   setCable -p auto 自动检测下载电缆
   identify   识别目标板上可编程器件
   assignfile -p 1 -file implementation/download.bit 指定下载目标和下载文件,有时需要修改
   program -p 1
   quit

网友:
呵呵,有很怪的表情啊  附一些字母吧,谢谢分享

网友:
纯粹不小心点上的,谅解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