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时序

楼主: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fs=24 then fs<="0000";
    else fs<=fs+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fclk<=fs(2);

请问以上程序中fclk<=fs(2)是什么意思?用来干嘛的?急需知道,希望各位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
贴出具体代码来看看吧。。。

网友:
fs是四个位的VECTOR

取其第三位,24个脉冲,每8个脉冲出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我还是不知道,我看还是仿真去看看吧···

网友:
回一下.

fs是四个位的VECTOR
取其第三位,24个脉冲,每8个脉冲出一次

补充一下,是对CLK的8分频.为是什么写成功24回清零,可能因为FS在别的地方还能用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理解的,可后面没用到FS,把我弄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