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家庭弱电布线标准规范(装修必看)

楼主:
一、一般AV布线需要注意的问题:
1.分量线可以用三根普通视频线加上音频线,一般在5米内信号传输衰减;
2. 音响线和AV线(三股,视频+L/R音频)线的结构是不同的,AV线是屏蔽结构,而音响线没有屏蔽结构,AV线中的视频线的要求更高些,因此布线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是与什么终端和设备连接;
3. S端子线材随距离衰减较为大,因此长距离传输不推荐使用;
4. 一般有线电视分频器都没有放大功能,就算内部用PBA结构也没有放大功能;
5. 卫星电视的预埋线最好事先询问卫星电视公司,否则自以为是地布线有可能发生错误
二、弱电布线的器材:
1。一分多的AV信号分配模块
2。电话多路分配器
3。有线电视多路分配器
4。卫星讯号二路分配器
5。卫星讯号放大器
6.网络交换机(8口)
7、背景音乐切换面板及控制器
8、红牙接收、发射面板、红牙主机
9、数字客厅系统面板
三、具体线路解决方案
1.环绕音箱的布线
    如果不是发烧友,音响布线并不复杂,只要将确定好自己电视机和音响的摆位,将环绕音箱的线预先埋在墙里,两头(一头在沙发两侧,一头在电视机后面墙上,放功放的位置,功放后置的除外)用接线柱接出即可,一路声道只需用两个柱,两个环绕音箱四个即可。主音箱、中置音箱和超重低音一般都是放在正面,无需埋线。音箱线一般是透明的多股铜芯线,高级发烧线是无氧铜的,一般芯越多越好,比如说200芯,起码也要50芯以上。便宜的大概3-5块钱一米。 高档的则要50以上,上不封顶啊.
2.卫星接收天线解决方法:
a.可行的方法:
在阳台预置卫星天线接口,然后通过卫星讯号分配器,将信号分配到各个房间。如果需要收看卫星电视,需要此房间有卫星电视接受器。
(注意的地方:最好卫星电视信号线,直接接到接收器上,不要用接线面板,以防止信号衰减)
b.更高级(复杂)的方法:
目的:可以把卫星信号混入房内的有线电视信号里面。这样就可以只在屋子里做有线布线,通过有线,收看卫星电视。
坏处:仍然必须跑到卫星接受器边去选频道,所以我觉得对一般住户来说,还是不特别实用。。。。
方法:
1、卫星接收器要有射频(RF)输出, 现在很多机型Cost-down已经简化取消射频输出了。
2、射频输出调制在UHF段且可调,以免干扰有线电视。
3、将卫星射频接到有线电视进户处,用一个高质量的二分配器充当混频器,将卫星电视混入有线电视。(高质量-->撬开盖子,里面用导线直接连的是假货,至少应有电容,电感,好的用PCB板)
4、二分配器是无源器材,单向传输,不会干扰到邻居。
5、有些射频调制器质量不好,会对其他频道的有线电视产生干扰。
6、接好后细调输出频道,图像声音清晰,其他频道没有干扰即可。
3.关于电脑和电视的互连
现在很多家庭购置电视的时候都开始考虑平板电视了,这样就为电脑信号转到电视上提供了便捷.想一想,将书房的电脑信号或卧室里的笔记本信号转到客厅或卧室的平板电视上,用个蓝牙的键盘和鼠标在沙发或床上直接控制有多爽.
a.通过市场现有设备实现(推荐)
购买BochuangVGA面板和USB面板,通过两条网线即可实现数字客厅功能.
b.在铺设线路方面都是采用VGA或DVI铺设(HDMI暂时不做考虑).VGA线一般分3+4和3+6两种,价格差点的在8元上下一米,好点的15元左右一米.关于DVI,分DVI-D和DVI-I.(DVI-A已经不考虑了).一般来说显卡是DVI-I接口, 而不少平板电视是DVI-D接口。 DVI-I的接口虽然兼容DVI-D的接口,但DVI-I的插头却插不了DVI-D的接口。但可以使用一个DVI-I转DVI-D的转换器。DVI线的价格从20元一米到百元一米的都有.基本建议采用40到50一米的就够用了.
4.家用弱电综合布线箱的选择
这也是综合布线最关键的一点,直接关系到将来能不能使用,能不能升级.其实布线箱的选择关键是
1. 体积.不用多说,就知道体积越大,功能越多
2. 是模块化还是成品化.模块化是里面的设备如电话,网络等都是厂家特定的模块.好处是美观.不足的是将来一旦坏了,就只能购买厂家的,不能在市面上购成品.成品化就是里面的设备都采用现有厂家的设备,如网络可以是3COM也可以是DLINK或TPLINK的.电话可以是TCL也可以是威而信.不足的是安装完成后内部没有模块化的好看,其实成品化最大的优点在于升级空间大,将来一但出来新的设备,你可以随时在市面上购买用于和综合布线箱里的设备更换.
3.功能.基本要求是电话,网络,有线电视(一定要宽频分配器).在往上就要具备AV共享,红牙控制.还有如安防,灯光控制,家电控制这个就不属于弱电综合布线箱的范围了,可在中国数字化装修网推出的《笑仙居》数字化家庭集成方案具体了解。全国免费上门安装。
4.价格,这个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5.关于数字电视机顶盒共享
现在全国都在进行有线电视数字化进程,如打算共享就要采用AV布线,因为数字机顶盒是采用AV输出的,但采用AV布线一定要配合能够红外控制,不然您在卧室看数字机顶盒还要出去换台了.AV共享现阶段有个不够完善的地方就是还不能每个点看不同的电视.
AV共享不但能够共享数字机顶盒,还包括DVD,卫星电视,当然还能兼备做普通背景的输出.
AV输出做需要的设备分多种,普通的AV设备可以一路输入多路输出.中档的可以多路输入多路(相同)输出.高档的多路输入多路(不同)输出还可带遥控.具体采用哪种设备就要客户根据需要决定了.
家庭背景音乐系统
如果要用功放的另一路独立输出作背景音乐,则需要从功放后面接音频线一直到需要安装背景音乐喇叭的地方,现在大多都是立体声音乐,所以同时要接两根线。注意音频线不是音箱线,音频线就是通常家里接VCD/DVD的信号线,接头用的是莲花插。
6.背景音乐系统。
a.一般的方法:
把功放放在客厅(或者卧室)里,连接音频线到卫生间或者厨房。在卫生间或者厨房装吸顶音箱。
一种说法:
普通白色的那种吸顶音箱其实音色一般(高档的除外.这里特指百元以内的),最好买汽车音箱替代(黑色网罩)。汽车音箱都标有明确的指标,如35~2KHZ,50W等,而很多杂牌吸顶音箱就没有。但是汽车音箱的安装方式与吸顶音箱不同,吸顶的有专门的装置,而汽车音箱只有网罩和螺丝孔,不过安装也应该不是问题。至于防不防潮,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当然价格也不相同.
另一种说法:
都用有源音箱替代,音频线布线,在墙上放一个小隔板,旁边放置一个带开关的电源插座,隔板上放有源音箱。这样CD等音源信号不用通过功放直接可以送至有源音箱处,平时将有源音箱的音量调节至适当位置,有源音箱的开关处于开的状态,将有源音箱插座插在带有开关的插座面板里,要听时打开面板开关即可。好的有源音箱的音质要高于吸顶音箱。
b.最新做法:
采用86盒暗装方式。安装嵌入式背景音乐专用功放,每个功放接2只吸顶扬声器(价格在20~300元不等,一般200左右的就可以了)或嵌入式扬声器.这一方案优点在于布点灵活。
三房标准弱电布线方案
一:智能居家产品描述
1:电视模块----由一个一分四的电视分配器组成,可以分别转接四台电视。
2:AV音视频模块----该模块可将两路DVD,电视机顶盒,卫星电视解码器的图像和声音分配到每一个有电视的房间以达到共享。每个终端可以自由控制输入信号。
3:电话模块----为主人预留了两门电话的进线,可以连接十个不同的接点。
4:红外遥控----该功能可以在家里的四个不同的房间实现对客厅的DVD,机顶盒,卫星电视的遥控。
5:家用局域网----可以实现多台电脑上网,和适配将来的网络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