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利用温差发电吗?

楼主:
地表和地下永远存在温差,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白天黑夜,如果能利用温差发电的话,那么将是一种用不完的资源,而且也没有污染,我们能利用电来改变温度,那么利用温差来发电应该也是可以吗!

网友:
想法不错啊……支持啊

网友:
应该可以,但要温差比较大才行吧。
因为能量守恒嘛。温差越大,出来的能量才能越大(当然热容一样的情况下)

网友:
温差能引起空气流动,不就是风力发电吗?????

网友:
额  lz你可以查一下半导体制冷片  这个东西有两根线 一个接正 一个接负  然后他就一面冷一面热 ,所以如果你不给他通电,反而是接在led上 然后给他两端加温差 你会发现他会亮的哦  剩下的 你自己去想把 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这个方案能行 在学校的时候用这个方案参加过一个国家竞赛 最后获了国家二等哈哈

网友:
可以的,而且现在已经有国家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热能一般都是蒸汽利用,温差发电片效率不高。日后稀土材料大规模开发后可能效率会高一点

等稀土材料大规模开发
估计不好等待
那都是战略资源

网友:
中国稀土多,但是开发程度还是不够,基本都出口了

网友:
地热理论上行,但是地热发电有可能会导致很多地址问题,生态问题,比水电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