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单片机的启动文件?

楼主:
今天开始玩论坛给我的开发板,我是用KEIL开发的,首先自己按照论坛有经验开发者的指点下载了一个例程,工作的正常!
然后我就看程序的编写,发现系统时钟的中断函数SysTick_Handler (void)是例程编写的,但是没有与中断定义相关联
于是我就查找,发现该函数在启动文件中被相关联了,但是看了半天不知其中的意思,不知有没有高手对STARTUP.S文件
编写比较熟的,给点建议吧!小弟在此谢过!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使用KEIL在选定芯片后可以自动 生成STARTUP.S也可以自己去写,内容基本差不多,楼主可以自行读一下,关键部分是初始化中断向量表,堆栈,然后跳转。我简单的看了一下中断部分需要自己实现的!期待和楼主一起学习!

网友:
在LM3S8962的例程中中断处理程序是这样使用嘀
如图:

首先在“startup.s”中对应用程序使用的外部中断处理程序进行声明,也就是图中的上面部分。
楼主所说程序应该是这样写的:
EXTERN   SysTick_Handler

图中下半部分就是将“中断处理程序”,写入中断向量列表中的相应位置,
这样在发生中断的的时候,就会通过中断向量列表中指定的程序入口,开始执行中断处理程序了

呵呵, 现炒现卖,希望有用!!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