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LINK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用LPC-LINK调试别的单片机!

请给予指导,嘿嘿!

网友:
看LPCXpresso的用户手册可以知道:
LPCXpresso 支持下列LPC 器件:
LPC11XX:全系列
LPC13XX:全系列
LPC17XX:LPC1751,LPC1752,LPC1754,LPC1756,LPC1758,LPC1764,LPC1765,LPC1766,
LPC1767,LPC1768
LPC2XXX:LPC2109,LPC2134,LPC2142,LPC2362
LPC3XXX:LPC3130

所以LPC-Link应该支持以上芯片

网友:
LPCXpresso手册上有说,其支持的IC系列,LPC-Link应该和它支持的一样。

Supported LPC products on the LPCXpresso platform:

LPC11xx: All products supported

LPC13xx: All products supported

LPC17xx: LPC1751 LPC1752 LPC1754 LPC17561 LPC17581 LPC1764 LPC17651 LPC17661 LPC17671 LPC17681

LPC2xxx: LPC2109 LPC2134

网友:
应该是可以调试别的MCU的

应该是可以调试别的MCU的
  人家已经有说明啦 , 只是大家如果有时间的化可以研究下啊, 应该是很好的用的那种,
  下面是说明文字 ,
Supported LPC products on the LPCXpresso platform:

LPC11xx: All products supported

LPC13xx: All products supported

LPC17xx: LPC1751 LPC1752 LPC1754 LPC17561 LPC17581 LPC1764 LPC17651 LPC17661 LPC17671 LPC17681

LPC2xxx: LPC2109 LPC2134 LPC2142 LPC2362

LPC3xxx: LPC3130

Cutting the tracks between the LPC-link and the target will make the LPC-Link a stand-alone JTAG debugger. This enables the LPCXpresso platform to be connected to an external target and used to develop for a wide variety of NXP’s Cortex-M0, Cortex-M3, and ARM7/9 based applications. Currently supported microcontroller products include LPC17xx, LPC13xx and LPC11xx series and specific members of the LPC2000 and LPC3000 families.

Users can envisage three stages from evaluation to product development. During evaluation, features and peripherals of the target MCU can be easily tested with the prototyping area and easily accessible connections on the target board.

 东西很好的 , 有机会研究 , 共同学习!!!!

网友:
肯定可以啦,只要你愿意,呵呵

网友:
那位知道LPC-Link哪里可以购买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网上都有卖,我刚买了一个,很好用

do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淘宝上找过了。好像没找到啊。能否把店铺网址发给我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