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切换问题

楼主:
什么是接力切换?

切换(handover)是指在移动通信的过程中,在保证通信不间断的前提下,把通信的信道从一个无线信道转换到另一个无线信道的这种功能。这是移动通信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功能。

用户在通话过程中,从一个基站覆盖区移动到另一个基站覆盖区时,或由于受到外界的干扰或其他原因使通信质量下降时,使用中的话音信道就会自动发出一个请求转换信道的信号,通知移动通信业务交换中心,请求转换到另一个覆盖区基站的信道上去,或是转换到另一条接收质量较好的信道上,以保证正常的通信。

信道切换的方式可分为硬切换软切换两种。

硬切换是在不同频率的基站或覆盖小区之间的切换。这种切换的过程是移动台(手机)先暂时断开通话,在与原基站联系的信道上,传送切换的信令,移动台自动向新的频率调谐,与新的基站接上联系,建立新的信道,从而完成切换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先断开、后切换”,切换的过程中约有1/5秒时间的短暂中断。这是硬切换的特点。在FDMATDMA系统中,所有的切换都是硬切换。当切换发生时,手机总是先释放原基站的信道,然后才能获得新基站分配的信道,是一个"释放-建立"的过程,切换过程发生在两个基站过度区域或扇区之间,两个基站或扇区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如果在一定区域里两基站信号强度剧烈变化,手机就会在两个基站间来回切换,产生所谓的"乒乓效应"。这样一方面给交换系统增加了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掉话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广泛使用的全球通(GSM)”系统就是采用这种硬切换的方式。因为原基站和移动到的新基站的电波频率不同,移动台在与原基站的联系信道切断后,往往不能马上建立新基站的新信道,这时就出现一个短暂的通话中断时间。在全球通系统,这个时间大约是200毫秒。它对通话质量有点影响。

网友:
软切换是发生在同一频率的两个不同基站之间的切换。在码分多址(CDMA)移动通信系统中,采用的就是这种软切换方式。当一部手机处于切换状态下同时将会有两个甚至更多的基站对它进行监测,系统中的基站控制器将逐帧比较来自各个基站的有关这部手机的信号质量报告,并选用最好的一帧。可见CDMA的切换是一个"建立-比较-释放"的过程,我们称这种切换为软切换,以区别与FDMATDMA中的切换。软切换可以是同一基站控制器下的不同基站或不同基站控制器下不同基站之间发生的切换。所谓软切换,就是在移动台进入切换过程时,与原基站和新基站都有信道保持着联系,一直到移动台进入新基站覆盖区并测出与新基站之间的传输质量已经达到指标要求时,才把与原基站之间的联系信道切断。简单地说,软切换的特点是先切换、后断开。这种切换方式是在与新基站建立联系信道后,才断开与原基站的联系信道,因此在切换过程中没有中断的问题,对通信质量没有影响。

由于软切换是在频率相同的基站之间进行的,因此当移动台移动到多个基站覆盖区交界处时,移动台将同时和多个基站保持联系,起了业务信道分集的作用,加强了抗衰落的能力,因而不可能产生掉话。即使当移动台进入了切换区而一时不能得到新基站的链路,也进入了等待切换的队列,从而减少了系统的阻塞率。因此也可以说,软切换是实现了无缝的切换。

接力切换(Baton Handover)

接力切换是TD-SCDMA系统的一项特色技术,也是核心技术之一。

  接力切换的设计思想是:利用终端上行预同步技术,预先取得与目标小区的同步参数,并通过开环方式保持与目标小区的同步,一旦网络判决切换,终端可迅速由原小区切换到目标小区,在切换过程中,终端从源小区接收下行数据,向目标小区发送上行数据,即上下行通信链路先后转移到目标小区。提前获取切换后的上行信道发送时间、功率信息提高了切换成功率,缩短了切换时延。

接力切换工作流

UE收到切换命令前的场景:上下行均与源小区连接
↓UE
收到切换命令后执行接力切换的场景:利用开环预计同步和功
率控制,首先只将上行链转移到目标小区,而下行链路仍与源小区通信

UE
执行接力切换完毕后的场景:经过
N
TTI后,下行链路转移到目标小区,完成接力切换

硬切换,软切换,接力切换三种切换方式比较

网友:
越区切换在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早期的频分多址(FDMA)和时分多址(TDMA)移动通信系统中,采用的是硬切换技术,该技术使系统在切换过程中大约丢失300ms的信息,同时占用信道资源较多。美国高通公司开发的CDMAIS95
无线通信系统使用了软切换技术,软切换过程不丢失信息、不中断通信,还可增加CDMA系统的容量。但是,软切换技术只解决了终端在使用相同载波频率的小区或扇区间切换的问题,对于不同载波的基站之间,FDDCDMA系统仍然只能使用硬切换方式。而且,处于切换过程中的每一个终端要同时接收来自两个或三个基站的信息,并在反向链路中向这些基站发送相应信息,这占用了较多的通信设备和信道,造成系统资源的浪费。
而在TDSCDMA系统中,采用了一种新的越区切换方法,即接力切换TDSCDMA的独特之处是使用了智能天线获得用户终端的方位(DOA),采用同步CDMA技术获得用户终端与基站间的距离。若将这两个信息予以综和,基站就可以确定用户终端的具体位置,从而为接力切换奠定了基础。接力切换不丢失信息、不中断通信,节约了信道资源。
正是由于TDSCDMA系统采用了智能天线以及使用两个基站对终端进行定位,具有对终端精确定位的功能,所以能够实现更有效的越区切换,即所谓的接力切换。在接力切换的过程中,同频小区之间的两个小区的基站都将接收同一个终端的信号,并对其定位,将确定可能切换区域的定位结果向基站控制器报告,完成向目标基站的切换,克服了软切换浪费信道资源的缺点。接力切换不仅具有上述的软切换功能,而且可以使用在不同载波频率的TDSCDMA基站之间,甚至能够在TDSCDMA系统与其它移动通信系统(如GSMCDMAIS95等)的基站之间,实现不丢失信息、不中断通信的理想的越区切换。在一般情况下,接力切换软切换相比较,能够使系统容量增加一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