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相互传染的电灯

楼主:
光也能够相互传染的创意电灯
        这款具有传染性的灯具真的十分有趣,因为它的所有球状灯泡都是由感触式材料构成的,每当用一个已经发光球去碰触其它的灯时,这些灯就会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就好像被传染了一样,相当具有创意。当需要充电时,这些球状灯泡会吊在“充电树”上,仿佛硕果累累要丰收了一样。如此乐趣十足的灯,肯定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网友:
这个创意真的不错!

网友:
有创意

创意好!!bangding!!

网友:
想到了婚庆的点蜡烛节目,蛮好玩的一个设计

网友:
感触式材料 怎么实现呢?大家有理解的说说道理

网友:
每当用一个已经发光球去碰触其它的灯时,这些灯就会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就好像被传染了一样----怎样点亮第一个灯呢?

网友:
是什么原理?听说电能可以实现无线传输了,难道是。。。

网友:
俺先拍脑袋摆个可能是很笨的砖头案,以期引出更好的美玉案来吧

1、每个球都带光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2、点亮的球有规定的PWM频率(设为F1,眼睛看不出来)。
3、点亮的球若检测到震动(加速度传感器)后,在一定时间内改变点灯的PWM频率(F2)。
4、未点亮的球在检测到光照情况下若再检测到震动,且发现照光频率发生变化(F1→F2)则点灯(模拟被传染)。
5、点亮的球在定时器控制下熄灭。

难点:频率怎么测?
因可能有多个发光的球堆积在一起,只用互不关联的ON/OFF控制PWM是不行的,受光的球测不准频率了。所以发光方要用正弦波驱动点灯,受光方把光传感器信号做频谱分析,求得频率。

至于第1个球如何被点亮办法多得是,在此暂不讨论。

网友:
看起来像鹅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