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偏置电流源的电路结构

楼主(2010-05-21):
关于自偏置电流源的电路结构
与电源电压无关的自偏置电流源的经典结构如下图1(Razavi. pic 11.3)所示。请教高手:如果把下面的NMOS对管与电阻左右互换(图2)可以吗?会有什么问题呢?电路稳定性会受影响吗? 下载次数:131

网友(2009-08-06):
电阻
下载次数
稳定性
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