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及应选择的型号

楼主:
此电路是将自整角机的三线信号转换为AD2S83可接受的2V sin以及cos信号的电路,上面的一路为参考电压输入
请问这里面二极管的作用,选择的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吗?还是普通二极管,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型号?

网友:
那就选个稳压2V的稳压管,是不是为了检测2相之间的电压比参考大了还是小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防止运放输入端差模电压过高而烧坏运放,用普通的开关二极管就可以,不过正如之前仙猫所说,二极管的漏电流必须非常小,要不然会影响放大倍数的。。。

网友:
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二极管的型号有哪些?需要稳压二极管?

网友:
R1和R2端的电压为220V50HZ
SI、S2、S3之间是自整角机输出的电压为90V50Hz,
各电阻值为R1=11k,R2=12.7k,R3=1180k,R4=590k,如果二极管选择1N4148,是否可以实现上述电压转换功能?

网友:
二极管的作用是为了防止运放输入端差模电压过高而烧坏运放,用普通的开关二极管就可以,不过正如之前仙猫所说,二极管的漏电流必须非常小,要不然会影响放大倍数的。。。
是这个作用.

网友:
是续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