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谁能帮忙解释这一小部分电路啊?

楼主:
谢谢各位了!真的不明白这个小部分的意义。。。。。。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小斑了。。。。。。。

网友:
第一眼看到这个电路,感觉很像交流电桥,仔细看发现又有区别。在下不才,稍做分析,仅供参考。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应该分成上下两路来看。首先说上路,两个电容的中点接的是电感电容并联,并联谐振回路的幅频特性不必多说,由此可见上路相当于一个参考信号,对于固定的输入信号会有固定的输出。

再说下路,两个电容中点接的也是电感电容并联,但是这个电感中间有磁芯,而且磁芯是在一个有外部磁场环境中的,磁感应强度为Be。众所周知,一般的磁性材料的磁导率会随磁感应强度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所谓的磁滞回线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下路中的并联谐振回路电感是随磁感应强度Be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下路输出也会随着Be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体的定量计算请楼主使用电路分析中的手段去计算。

所以个人觉得这个电路好像是用来测量Be,或者是通过改变Be来测定磁性材料的磁特性的。

以上只是一已之见,仅供参考,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高手!!!
这个电路本来是用DPPH吸收地磁场引起下边变化来测地磁场的。这个今天小咨询了一下老师,老师就给了我一个PDF一会我会传上来,能帮忙分析一下可行度有多高么?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那个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