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术语解释

楼主:
1、频率准确度:在规定条件下,晶振输出频率相对于标称频率的允许偏离值。常用其相对值表示。 2、频率稳定度:    2.1[时域表征]      ⑴ 在规定条件下,晶振内部元件由于老化而引起的输出频率随时间的漂移。通常用某一时间间隔内的老化频差的相对值来量度(如日、月或年老化率等)。      ⑵ 日稳定度(或称日波动):指晶振输出频率在24小时内的变化情况。通常用其最大变化的相对值来表示。 2.2[频域表征]      ⑴ 单边相位噪声功率谱密度,晶振输出信号的频谱中,用偏离载频f Hz处每Hz带宽内单边相位噪声功率与信号功率之比的分贝(dB)量,可写作 £(f)单位为dB/Hz。      ⑵ 频谱纯度:是量度晶振内部噪声及杂散谱的尺度。通常用单边噪声功率谱密度来表示。 3、输出波形:有正弦波和方波两种。 4、输出幅度:在接入额定负载的规定条件下,晶振输出的均方根值电压。 5、频率温度特性:当环境温度在规定范围内按预定方式变化时,晶振的输出频率产生的相对变化特性 6、压控线性度:指压控晶振输出频率与压控电压曲线偏离线性的程度。 二、应用指南 根据晶振的不同使用要求及特点,通常分为以下几类:普通晶振、温补晶振、压控晶振、温控晶振等。安装晶振时,应根据其引脚功能标识与应用电路应连接,避免电源引线与输出引脚相接输出。 在测试和使用时所供直流电源应没有足以影响其准确度的纹波含量,交流电压应无瞬变过程。测试仪器应有足够的精度,连线合理布置,将测试及外围电路对晶振指标的影响降至最低。 AT切型晶体的频率温度特性曲线如下: 1、普通晶振(PXO):是一种没有采取温度补偿措施的晶体振荡器,在整个温度范围内,晶振的频率稳定度取决于其内部所用晶体的性能,频率稳定度在10-5量级,一般用于普通场所作为本振源或中间信号,是晶振中最廉价的产品。 2、温补晶振(TCXO):是在晶振内部采取了对晶体频率温度特性进行补偿,以达到在宽温温度范围内满足稳定度要求的晶体振荡器。一般模拟式温补晶振采用热敏补偿网络。补偿后频率稳定度在10-7~10-6量级,由于其良好的开机特性、优越的性能价格比及功耗低、体积小、环境适应性较强等多方面优点,因而获行了广泛应用。 3、恒温晶振(OCXO):采用精密控温,使电路元件及晶体工作在晶体的零温度系数点的温度上。中精度产品频率稳定度为10-7~10-8,高精度产品频率稳定度在10-9量级以上。主要用作频率源或标准信号。 4、压控晶振(VCXO):是一种可通过调整外加电压使晶振输出频率随之改变的晶体振荡器,主要用于锁相环路或频率微调。压控晶振的频率控制范围及线性度主要取决于电路所用变容二极管及晶体参数两者的组合。 石英晶振元件: 1, 结构:是一种各向异性的结晶体,从一块晶体暗一定的方位角切下的薄片成为薄片,然后在晶片的对应表面上涂银层,并安装一对金属块作为极板,构成石英晶体谐振器。 2, 压电效应: 当晶片外加一个变化电场时,晶体会产生机械形变;当极板间施加机械力,晶体内会产生交变电场,这种现象称为压电效应。利用压电效应,当极板外加交变电压时,产生机械形变;机械形变反过来产生交变电场。机械形变振幅较小,晶体振动的频率比较稳定。当外加交变电压的频率和晶体的固有频率相等时,机械振动的振幅急剧增加。 3, 等效电路: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等效电路如下,等效电路的Co为切片与金属板构成 的静电电容,L表示模拟晶体的质量(代表惯性),C表示模拟晶体的弹性。R表示晶体振动时,因摩檫造成的损耗。石英晶体有很高的质量弹性比值(相当于L/C),品质因素也很高(10000~500000)。石英晶体有串联和并联两种。并联晶体振荡器以并联形式出现,串联晶体振荡器以串联的形式出现。两种振荡器最大特点是频率稳定性高,频率变化仅E-8/日~E-10/日,甚至更高。 4.种类:按封装外形分为金属壳、玻璃壳、胶木壳和塑料封装等。按稳定性可分为普通型和高精度型。 型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表示外壳形状和材料,如B 表示玻璃壳,J表示金属壳,S表示塑封型;第二部分表示晶体切形,常和切形符号的第一个字母相同。如A表示AT切形;B表示BT切形;第三部分表示主要性能及外形尺寸等,一般用数字表示,有的最后加字母,如JA5为金属壳切形晶振元件。BA3为波壳AT切形晶振元件。要通过查相关手册,才知道主要的电特性。 晶振元件的主要电参数由标称频率fo,负载电容CL、激励电平(功率)、工作温度范围和温度频差。晶振元件相当于电感,组成振荡电路时需要配外部电容,此电容为负载电容,在规定的CL下的晶振元件的振荡频率即标称频率fo,所以在设计电路时要根据手册使用规定的电容CL。 激励电平(功率)是晶体元件工作时会消耗的有效功率、激励电平应选用适中,过大会使电路频率稳定变差,过小会使振荡幅度减小和不稳定,甚至不能起振。一般电平不应大于额定值,但也不要小于额定值的50﹪。 温度频差: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的工作频率相对于基准温度下工作频率的最大偏离值,此参数实际上电表 晶振的频率温度特性。 晶振元件的标称频率一般都标注在外壳上。 4, 性能检查: 外观上,整洁,无裂纹,引脚牢固可靠,电阻值为无穷大。若用万用表测时的电阻很小,说明石英晶体已经损坏。若所测电阻时无穷大,不能断定晶体是否损坏。此时的检查方法:使用一只试电笔,其刀头插入市电的火线孔内,用手指拿住晶体管的一脚,用另一脚接触测试电笔的顶端。如果氖泡发红,一般说明晶体是好的,如氖管不亮,说明晶体已经坏掉。 通用的方法是制作一个振荡电路,将被测的晶体接入,看是否起振。若起振,说明晶体是好的,否则是坏的。一个常用的检测电路如图:被测晶体与场效应管VT构成一个振荡器。,若晶振良好,振荡器起振,信号经过C1耦合至VD1,VD2整流、C2滤波,在经过复合放大电路放大,驱动LED发光,如晶体管损坏,则振荡器不能起振,LED不能发光。电感L用来阻止振荡信号通过,只能通过直流。 其中LL代表被测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