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M1066芯片管理怎么用!

楼主:
我需要对+5V、 -5V 、+15 V、-15V 、+3.3V、+1.8V进行监测,其中+1.8V由+3.3V稳压,其他均由开关电源模块输出,且各路电流均很大10A以上,主要监测各路输出是否正常,相当于实时自检上报电源状态是否正常,通过LED显示出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某个模块5V不正常啦,怎么让他不影响其他模块  谢谢

网友:
不清楚LZ想要管理些什么,非用ADM1066芯片不可?

 判断状态正常与否是准备光监测电压值,还是电压电流都要看,某模块异常时指的是什么等,能否把意图再细述一些?

网友:
对这个芯片不了解,不过从图上看,应该是如果5V 3.3V偏高或偏低的话,该芯片就会通过MOS切断回路,使其进不到后级的电路中去,表现为后级电路断电.可能同时有LED等显示报警,12V好象没有切断MOS.建议你详细阅读他的DATASHEET,应该就了解的很清楚了.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解答,我主要目的是监测整个系统电源的情况,包括 电压被拉低,电流过大,以及开关电源本身输出有问题,相当于实时观测。上报显示出来,还有就是有某一单元某一路出现故障时 怎么解决不影响其他单元的这一路电压呢

网友:
 对这样有正有负的多电源系统监测,恐难找到特别合适的芯片一下解决问题的,不如化整为零地考虑问题:用多路ADC测电压,测电流用霍尔器件不错,比如ACS715ACS714等。
 不知如何理解“某一单元某一路出现故障时不影响其他单元”?一路电源异常难保对系统不产生影响,一种安全的做法是,只要发现有一路异常就切断所有电源。这条功能是需要详尽描述的,要相当具体化方可能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