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 LPC1114 SSP多扇区读写SD卡

楼主:
为了更加清楚的说明多扇区与单扇区读写的不同,单独开一贴进行详细的说明。

在移植FatFs文件系统时,发现为了提高SD卡的读写速度,需要一个多扇区读写的函数。当然很多人都会第一反应为,用循环调用单扇区读写函数不就能实现吗?如:

uint8   i;

for (i=0; i < count; i++)

{

    MMCWriteSingleBlock();     // 单扇区写

    MMCReadSingleBolck();     // 单扇区读

}

事实上的确可以这样实现,但是,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实现就没有多扇区读写的优势了。速度是没有任何提升的。于是我们查阅SD卡技术资料可以得到如下时序:

先看看SD卡的单扇区与多扇区的读写时序,可以发现,其时序基本一直。只是多扇区读函数在读取完成后需要发送一个停止命令。实现函数如下:

查看时序,再对于一下函数非常容易理解,本人就不再细说了。其实SD卡写的函数也是一样的,先看看如下时序:

同样我们发现单扇区写和多扇区写的时序基本一致,只是多扇区写函数多了一个“send 'stop transmission token' ”。即停止令牌,函数如下:

对比以上时序和函数非常容易理解,不在叙述。

经过以上时序和函数的实现我们知道,多扇区的读写函数比用单扇区读写函数循环执行效率高很多,当然函数里边的一些代码进行适当的修改将会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在此就不多说,有编程经验的网友都知道怎么更改。

网友:
再看看主函数的实现:

网友:
实验结果如下:

网友:
怎么没人需要啊!

网友:
很需要啦,呵呵。好东西

网友:
为了大家方便实验,特点附上代码:

两个文件是一样的,只有一点点改进,实验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高手,这个厉害。

网友:
好东西。下载参考下。。。

好东西。下载参考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啊。支持哦。

网友:
配置LPC1114 里面的寄存器有专门的软件吗?

配置LPC1114 里面的寄存器有专门的软件吗?

网友:
楼主好,我现在在研究fatfs文件系统,我注意到fat32中有指明小于8GB的分区,簇大小为4KB,如果我的扇区大小设置为4KB的话,按照它的代码,我只能单扇区读写了。可是我希望能提高读写速度,我就想可以一次读写64KB最好了,底层是可以实现最大64KB读写的,但是因为上层f_read和f_write的限制只能读当前簇,也就是4KB。我以为单纯把
if (fp->csect + cc > fp->fs->csize)    /* Clip at cluster boundary */
    cc = fp->fs->csize - fp->csect;
这两句判断取消就能实现多扇区读写,事实上真的可以,但是最终文件比对发现不一致。

我有点不理解,是因为簇的大小固定为4KB的原因吗?那FATfs能不能实现64KB读写呢?

网友:
不要去改源代码,FATFS本身支持多扇区读取,在磁盘驱动的,读写函数中编写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我测试的时候看见了,如果扇区大小为512的话,因为簇大小为4096,所以最大可实现8扇区读写。如果扇区大小我改为4096的话,就只能单扇区读写。所以FATfs本身是支持多扇区读写的,只是得是在当前簇内。所以其实最多就是4KB读写,速度有些慢。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那就是说不能实现64KB的读写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如果觉得慢了,恐怕要改SD的驱动方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写得不错,顶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好的文章这么会没有需求呢
需求是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