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 仿真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quartus中的MegaWizard产生一个ROM,也在其中指定了mif文件,最后产生一些文件。请问,如何在VCS中对这个ROM进行仿真。请大家具体讲一下,如果有相关的文档推荐,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什么是VCS?通过BDF格式对ROM不能仿真吗?给定输入输出再观察波形就可以了。。。;P

网友:
少了一条,在定制ROM时必须得生成BDF文件。。

网友:
你在生成ROM时选择生成BDF文件,然后在FILE中打开相应的ROM  BDF文件就可以进行仿真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