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安防监控系统解决方案分析

楼主:
目前视频监控系统正处在从以DVR为核心的结构,向以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的以每个视频点为基础的转变过程中。报警系统正在从一个单独的系统或视频系统辅助部分,向和视频系统一起作为安防系统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方向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安防系统新的设计标准。天地伟业校园安防系统正是实现了这一转变的一套系统。

    一、校园安防产生背景: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学生高密度集中,校区开放程度和后勤服务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如何处理各校区安全保卫工作和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减少校园暴力,对学校进行有效的安全防护成为百姓关注的重点。

    一直以来,学校不断在人防和物防方面加大投入,如增加校卫,由学生组织校卫队,加高围墙,在学生宿舍的窗户上安装钢筋护栏等。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如校卫队带来持续的支出,宿舍安装钢筋护栏不符合消防要求。其实在技术上,建立技术防范监控系统,在各校区的重点部位、人群集中聚集场所安装监控点,实行人防、技防、物防结合的防控体系,可以增强安全系数,减少日常投入,把治安案件控制在最低限度。

    二、校园安防的特点:

    学校的安防系统与普通安防有共通之处,但也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和要求:

    1.监控点多:学校人员密集,要求监控到校区每一个角落。因此需要在学校内每栋宿舍的走廊、楼厅、天花板处都装有摄像探头,但监视范围不包括宿舍内部,避免侵犯学生的隐私。

    2.监控面积大:学校的校园面积一般较大,监控点多。要求系统支持多种布线方式,最好可利用现成线路,或充许多个子系统相对独立,方便施工及维护。

    3..要求远程报警:当学生及教职工离校后,可启动远程移动报警,各监控点发生人员侵入,可通过网络将警情上传至网络监控中心,并将图像自动切换到现场,并自动录像,便于及时采取措施。

    4.可防止校园暴力:当校园暴力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时,各级人员均可触动紧急按钮,向110报警中心报警,预防或制止校园暴力事件。

    5.可意外伤害取证:对学生在校期间,要能对所有监控点进行录像,方便发生意外伤害时,主动举证。

    6.可作其它应用:安防系统要与学校日常工作相结合,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天地伟业的校园安防系统经过多年应用和完善,比较适应学校的具体应用。下面我们就以Tiandy系列产品为例,具体说明校园安防系统的应用情况。

网友:
三、校园安防系统的应用及功能:

    完整的天地伟业校园安防系统由矩阵、DVR、网络一体球、智能终端、逆向解码、报警、IC卡及广播八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可灵活搭配,充分适应校园安防的需要。

    Tiandy校园安防系统,以校园网为核心,可充分利用已有线路,或根据布线的难易,在学校内同时采用不同的设备,设立多个子系统。如某栋楼内建设矩阵或DVR子系统,将楼内各监控点的音视频及控制线集中到分控中心,在分控中心将各种信号统一接入校园网。在具有信息点的监控位置,直接采用网络一体球将音频和视频图像经网络一体球实时压缩编码后,通过校园网可以将监控信号接入本楼或附近的二级监控中心,或直接上传到主控室。在教室内可选择智能终端作为监控设备,在将监控信号上传到校园网的同时,还可以进行VOD点播等应用。

    各种设备均为天地伟业自主研发,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MPEG4及H.263压缩编码技术,互相兼容,同时视频传输对网络带宽的要求不是很高,可解决网络带宽等问题。

    该系统在总控室设有组合式电视墙上述设备均可连接到配置在总控室的逆向解码主机的视频输出端。支持虚拟矩阵功能,可实现前端所有视频到电视墙的切换,方便用户使用。总控室还可以配置多台系统服务器,用于整个监控系统的设备管理、用户管理、控制管理、录像管理等。当学校不希望采用电视墙时,可采用PC解码,用投影机或显示器进行集中监控。

    该系统的报警部分不是孤立的。目前视频监控系统正处在从以DVR为核心的结构,向以分布式、网络化、智能化、分散的以每个视频点为基础的转变过程中。报警系统正在从一个单独的系统或视频系统辅助部分,向和视频系统一起作为安防系统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融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的方向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安防系统新的设计标准。

    目前,校园安防系统可分为两大部分:单独的监控系统和单独的报警系统,这一般是早期的校园安防系统模式。那时因为视频压缩技术达不到网络传输的要求,报警系统传输协议不支持数字传输系统,并且每个厂商的协议不兼容,所以被当时大多数工程商采用。随着新的视频压缩格式MPGE4的出现,支持以太网传输的报警系统的出现,但又由于目前同时拥有报警系统和监控系统软件开发能力的厂家数量有限,大多数的报警系统和监控系统协议并不兼容,所以在构建如校园安防系统这样的大型安防系统的时候,很多工程商也只能继续采用两个中心软件,分别对报警系统和监控系统进行集中控制。

    Tiandy校园安防系统能够将报警系统和监控系统融合为完美的整体。能提供这种系统的厂家,必须同时拥有强大的开发大型报警系统软件、协议和开发大型监控系统软件的能力,特别是拥有自己的核心通讯控制协议,才能实现这种强大的功能,能同时控制校园内多个防区的布撤防报警防区,又能和视频系统任意的联动,同时能自由的切换任意视频并控制输出到电视墙上的显示模式,支持多级电子地图报警显示、报警声音提示、报警视频群组显示功能等。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接入平台,将各种视频从模拟信号转变成MPGE4格式适合于网络传输的接入平台,一个以区域DVR或区域主机组成的进行简单报警信息和视频信息预处理和储存的平台;和中心以数字矩阵为基础的,用网络集群控制软件集中控制的中央管理系统。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使我们的校园安防系统真正的满足校园面积大,监控点分散,需防范的重点部位多(各实验室、微机室、档案室、锅炉房、食堂及各重要办公室及所有的学生宿舍等),满足传输多路报警防区和大量视频传输的要求。提供网络远程报警Tiandy校园安防系统除了本地报警还提供网络远程报警,并可全校设立多个报警按钮,当有校园暴力或其它突发事件发生时,可按下报警按钮,立即启动监控录像,并可与当地的110报警中心实现联动。

    人性化的扩展功能:

    Tiandy校园安防系统代表目前校园安防系统的发展方向,系统有一定的前瞻性。与校园网可以紧密融合,成为校园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具备多种扩展功能。

    1、增加电子考场功能

    通过安防系统强大的视频音频处理能力,电子考场可无缝接入到安防系统中,成为安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2、有效的保证师生的安全并有效的帮助遇到困难的师生获得求助

    如:校门口发生争执、在宿舍有人突发疾病等,只需轻轻一按求助按钮,并能得到安防中心的帮助。所以说安防系统中无处不在的报警按钮和求助按钮,能充分发挥安防系统人性化的功能。

    3、与消防系统和广播系统联动

    在万一发生意外或恐怖事件时,通过监控系统查看现场情况,及时指挥师生疏散。

    4、简化考试程序

    可通过对区域主机(DVR)软件升级、在中心建立相应的比对数据库,学生进入考场时就不用出示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了。

网友:
不错的想法,我想家居安防系统也可以借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