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是否可行,需要多大的电容?

楼主:
请大家帮个忙:我需要在系统断开市电后,利用开关电源当中剩余的部分电量来写数据到nor flash当中,nor flash在之前有外部电源的时候已经擦除过了,所以不用擦除,写入的数据108个字节,打算在开关电源上加入一个大一点的电容,以延长掉电后可以操作的时间,请问这样是否可行,需要多大的电容?我现在加了3个并联在一起的2200uf的都还不行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网友:
超级电容
1F

网友:
耗电量是多大?
电流

网友:
现在就是在测电流

网友:
不如在板子上嵌一块电池了

网友:
我想知道nor的写时间大概需要多长?

网友:
Ni-H的就行

网友:
能不能吧所有的外设都关了,以减少电流

网友:
平时当RTC

网友:
<1s
好像是几十ms

网友:
现在只关了lcd背光
上面很多光耦,不知道光耦耗电量大么?

网友:
用一万说的超级电容也可以应该。不过电容毕竟不可靠。

网友:
现在板子上rtc是有一个电池,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到,所以布线没有布过去

网友:
飞过去
其实没那么复杂
你做个软关机就行了
象PC主板那样

网友:
好的,我试试
谢谢啦

网友:
由软件控制写完了再关机

网友:
就怕电池不经用

网友:
不用电池也行,软关机就是用户按开关不直接切断电源
而进由CPU控制进入休眠状态
如果需要交流关机,完全可以用一个自锁接触器
由CPU发信号强断

网友:
交流关机倒是不用

网友:
那就没事了
让CPU多占用几十mS

网友:
嗯,我一项一项地试试吧

网友:
把写入操作完成后再关机
祝好运

网友:
先加个法拉电容。
我们用3.3f带能支持6s
你用3300uf的也就是支持0.006s
6ms
时间应该不够。

网友:
会计,法拉电容成本如何?
我估计能有2s就肯定够用的
关掉lcd背光电流还有600多mA

网友:
驱动光耦也是很费电的

网友:
板子上几十个光耦,唉

网友:
分两路供电,用二极管隔开。

网友:
是的
一个光耦5ma

网友:
定时写Flash,但估计会把Flash写坏掉。

网友:
故障倒是没有,就是掉电的时候不能保存数据
不是定时写,关机才写

网友:
你把驱动光耦的IO口设为输入

网友:
就是市电掉了才写

网友:
数据有改动时就立刻写,数据也没变化啊。难道是运行时数据,不是配置类数据?

网友:
光耦是由fpga驱动的
运行时数据
就是预防万一市电断了,再开机时能继续掉电之前的工作
所以要保存

网友:
加大电源输入端的电容

网友:
关键是断电检测要及时

网友:
嗯,检测倒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用超级电容吧,找个管脚间距一样的换上

网友:
有专用芯片检测

网友:
超级电容会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