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L的小问题

楼主:
QUARTUS II里面锁相环PLL怎么不能设为10M以下的,而且11M,13M为什么也不能啊。。。

网友:
直接看用户手册,能实现什么就是什么了

网友:
你输入时钟是多少?
另外:PLL不是什么频率都能输出的 他有一定的范围  建议查看芯片手册。

网友:
呵呵,我用过12M的···

网友:
我用过200M 看器件支持最大的频率了

网友:
输入时钟是50M的,想输出10M以下的,可是不行啊。。。不过在定制PLL时,通过输入输出关系,可以得到一个PLL系数,然后再使输出为10M,改变输入时钟频率,但PLL系数得保持不变,这样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输入时钟并没有那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用PLL倍频,再分频,就可以得到你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