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关于xilinx 开发板 程序下载的问题及补充,谢谢!

楼主:
手里的开发板是xilinx xupv2p .
开发板上有一个14针JTAG口,还有一个16针DEBUG口。
芯片是V2 pro 的。内嵌了power PC 405 cores ;

打算买一个USB下载线。但是我不知道程序应该通过那个口下载进去。
谁用过xilinx开发板的朋友,请帮个忙说一下。

我想xilinx开发板的程序下载口都有共同性的吧,希望赐教了,谢谢!

谢谢论坛朋友的回答。

我还有个问题,
确定了14针的JTAG口是程序下载到芯片的接口,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把程序烧写进芯片,使得断电后再加电,程序依然可以运行,需要怎么设置呢?
这个在xilinx中,也会不会有一个通用的规则,还是每一块板子都不一样呢?

还有,
至于那个16针的DEBUG接口,我想应该是针对于powerPC的,我想知道,这样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工具进行它的DUBUG??

谢谢了!
我也正在资料中寻找着蛛丝马迹,希望能解决,同时也希望论坛朋友们知道的可以帮助我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
看下开发板说明书,没有的话应该有个插线口的,很特殊,买了下载线,对应着就能看到了

网友:
 除非特殊电路,USB下载线(Platform Cable USB)应该是通用的,开发板也不可能用特殊电路,让你无法用标准工具下载。
 Platform Cable USB(以及新出的II型)接口是14针的。

网友:
不知到你的USB下载线买了没有,14针的是USB 下载JTAG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呵呵!让我比较清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明白了!那你知道开发板上的那个16针的DEBUG接口是怎么回事吗?我看了下说明,好像是可以调试芯片里的那个powerPC 405 核的。

网友:
希望能有了解xilinx芯片中嵌入powerPC core 的朋友帮个忙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