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页
下一页

楼主(2010-05-24):
无参数的函数被强制转换为有参数的函数以函数指针方式调用,那参数怎么传递?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linux
合作

网友A:
这种用法有点变态。
汇编比较容易实现吧。
真要用C实现,可以去研究一下printf这类函数的写法。

网友B:
我觉得参数应该不传递

楼主:
但是被转换后的函数类型是有参数的

网友B:
那么传递的也许是野指针
这个要看编译器怎么处理这种异常了

楼主:
typedef void (*funA)(uchar a);
void funB(void)
{
...
}
void funC(funA funB)
{
...
}

楼主:
在funC中,funB被强制转换为funB类型
在funC中,funB被强制转换为funA类型
在C中调用B,是以A类型的函数调用的,那A函数的参数怎么办?

网友:
只是一个指针的调用嘛,怎么是强制转换呢

楼主:
A指针指向的函数不是有参数的吗?

网友B:
你干吗整这么复杂

楼主:
但是现在指向了无参数的B函数

网友:
funA 是一种类型,函数指针类型,并不是具体的函数,funB 和 funC才是函数

楼主:
A指针类型指向的函数是应该有参数的啊,可以指向没有参数的B函数吗?

网友:
问题是编译器没有报错吗?
你那个是形参而已,实际调用的时候应该有报错的

楼主:
没有
没有报错

网友C:
难道你想考C语言 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这是ATMEL官方例子里的写法

网友:
贴源代码为好

楼主:
以上就是啊,只是我省略了内容

网友D:
void funC(funA funB)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