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测试FPGA 引脚是否全部都好 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2010-05-24):
为了测试FPGA 引脚是否全部都好 有什么办法啊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linux
测试

网友A:
做一个测试程序,都输出高电平,然后用外部啥计数,遇到一个就加1,最后结果等于引脚总数就ok了,哪个没输出高电平就停止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