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padslogic,我要问问题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我用着用着菜单变了,不知道进入什么模式了,连new都没有

网友:
大哥 你进入了元件库编辑模式了

网友:
回不来了怎么办

网友:
按exit 退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不行
退不回去,我重启过
晕得很,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了

网友:
你把整个屏幕截个图给我看下
你是不是没有破解成功啊?

网友:
无济于事吧
不知道,现在菜单很少,前几天是好的

网友:
破解成功有这个东西的

网友:
我感觉是那个元件编辑器异常退出了一次

我就是编辑一个元件,退出了感觉有点不对,后来就不对了,刚才是exit出的提示,我去网上找找吧

搞定了  在customize里reset

原因不明,感觉是编辑元件出现过异常后,菜单没恢复

应该是bug来的

感觉这个软件确实有不少bug
至少比protel的多

我觉得应该是进入元件编辑后,菜单是变了,然后元件编辑杯具后,它不知道

所以每次打开菜单都不对

要reset

我觉得我总结得很好

网友:
是这样解决的

打开PADS logic--tools--customize--toolbars and Menus--reset all应该就好了。

网友:
http://www.eda365.com/forum-viewthread-tid-42593-highlight-pads%2B%CE%CA%CC%E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