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多个线程访问同一个全局变量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多个线程访问同一个全局变量,例如int A, 如果2个线程都有可能写这个变量A则需要加锁保护这个变量,但是如果一个线程可以读写A,而另外一个线程只是读取该变量A的值,请问大家不加锁是否可以?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 群主:wangkj

网友:
肯定需要加锁
但是可以加读写锁

网友:
如果第二个线程在第一个线程写之前读那么不就出错了

网友:
秋水-剑圣,你好,你说的出错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例如当A=3时,如果第2个线程取读,在读取的过程中第1个线程要改变这个值例如改为4,则读取的就不对吗?是3还是4还是一个其它的值?我的程序如果读出的是3或者是4都认为是正确,但不能是一个错误的值,这样的情况可以不加锁吗?

网友:
你如果这么要求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你不要求读取的是最新值,IC-书童怎么看呢?

网友:
我不要求读取的是最新的值,应为我的程序是循环程序,这次读取的不是最新值,下次还可以读取到一个更新的值,但需要保证的是不得对取一个错误的数。

网友:
我认为可以

网友:
秋水-剑圣:
0041B53E  mov        eax,dword ptr [g_nCount1 (458A20h)]
0041B543  add        eax,1
0041B546  mov        dword ptr [g_nCount1 (458A20h)],eax
它中间有个ADD EAX,1,,假设在这个地方线程A的时间片到咯,它保存它的线程上下文假设此时EAX的值是1)。它不会去执行
mov        dword ptr [g_nCount1 (458A20h)],eax
就并没有把累加的结果放到g_nCount1所在的内存中,然后线程B执行它的代码。B执行后g_nCount1的值变成2.然后又切换到A执行(A回复线程的上下文).这个时候A就去执行mov        dword ptr [g_nCount1 (458A20h)],eax
此时线程A就把线程B所累加的值覆盖咯。g_nCount1 又变成1咯啊。就这样反复造成的最后两个结果不一样的
但是,我认为读取的值还是正确的,只不读取的还是另外一个线程上一次的值。

网友:
你实际测过没有?结果如何?
多重启设备几次看看,我觉得理论上很简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太好试,只能从理论上分析。

网友:
这种用法在采样与滤波计算中常用吧,一边采样,一边计算,可能会访问同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