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D采集的信号缩小以适应AD芯片

楼主:
我要采集的信号是5V左右,但是我用的AD芯片TLC5510的输入信号范围是0.6~2.6V。我想将采集信号进行缩小后再采集。当然直接电阻分压肯定是不行的吧。哪位大侠指教一下。也考虑过用电阻分压后,再用射级跟随器减小输入阻抗, 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呵呵 用功放啊 大小就可以调节了。记得一个设计就是功放加有源滤波+电阻偏置

网友:
 可不可用电阻分压,取决于被测信号的输出电阻。如果被测的是一个高阻的弱信号,用了分压电阻之后,外部摄取的电流会变大,在信号输出电阻上产生压降会造成测量误差,这时用先射随后分压的办法可消除误差,不过假如被测信号高于系统电源的话,要为射随另做电源稍麻烦点。

网友:
用AD驱动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