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跪求-48V转+48V或者+27v电路
tonytong
tonytong

网友A(2010-05-24):
跪求-48V转+48V或者+27v电路
跪求-48V转换电路,将-48和零线转换为零线和+48或者+27V或者其他正电源。
注设备放在室外,外壳接地。请勿说将-48v和零线对调来使用

网友B:
写的比较模糊,回答起来比较费劲
1:如果你只是要把电压信号转换,那就是将该负压电压分压后用反相放大器放大,当然要给运放额外提供电源了.
2:如果-48V是电源,转换后还要带负载,那么可以用开关电源的一些特殊拓扑进行转换,这个要看具体要求,去调研一些BUCK CUK等的异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