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4GHz无线通信距离不够,怎么加放大环节啊?

楼主:
大家好,我毕设做的是nRF2401和24LE1的射频通信,我们做好的板子可以通信20米左右吧,但是要求是100米。
请大家帮帮忙想想办法,怎么办才能加大通信半径呢?最常见可靠的方法是什么?

我上网查了查,是说加PA,我对这个也不懂,请指教什么是PA 怎么加PA 用到哪些PA元器件才能达到100米?最好能发

给原理图上来,不胜感激啊,dreamprosper@126.com

另外我听说NORDIC有通用的PCB图,也就说nRF2401和24LE1已经有官方的PCB图,真有其事吗,我去官网看了看也没有

啊,有的话请提供个下载链接(我只是看见了DATASHEET的图片有)。辛苦大家了

网友:
对了 请问NORDIC配什么天线能达到100米呢?给个天线的参数和图片行吗。要是用PCB板上画线那种能达到50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加运放不可以吗?
原来用美国的的个2.4G的模块传输在150米,后来台湾有一家公司做了放大器,能达到400米!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TI的CC2500+PA+LNA   一般集成的都是加PA和LNA和switch的,推荐有CC2591和 RDA2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太专业了,我看不懂,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意思是说,在2.4G的前端加放大器,不过需要弄明白怎样调整参数?怎样做电气规格?请在你要选用的芯片管方网站把datasheet下载下来;研究研究下;先给个TI的吧: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cc2591.html

网友:
nRF2401发射功率在mW级,如果不加功率放大器,通信距离在100米之内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想增加通信距离,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加定向机外天线,由于工作在微波波段,采用点对点微波高增益天线,通信距离可达到数百米。另一种方法是增加末极功放电路,在这里发个其它厂家成熟的2。4GHz的功放电路,供参考:电路为500mW,由于工作频率比较高,PCB电路板的设计要合理。功放晶体管采用BFG591。

网友:
我司有AMICCOM公司的产品,不知是否有兴趣改型号。
2.4G Hz超低功耗无线射频收发芯片:A7105

特点:100米/500Kbps、超低功耗;2400-2483MHz之间160 channels传输并且兼具GFSK以及FSK调变;输出功率为-10-0dBm,接收灵敏度- 96 dBm/500Kbps、-100dBm/250Kbps;内建的LDO,工作电压为 1.9-3.6Volt,外部不需要SAW filter;功耗RX模式下16Ma,TX模式下19Ma,睡眠模式下低于1uA;SPI界面,独有的无线唤醒机制,可大幅解决RF IC待机时耗电上的问题;支持各种低成本的石英震荡器,仅需少量的外部元件;QFN 4X4 20pin。

应用:非常适合于高效能、低耗电、低成本的无线应用;无线键盘、无线鼠标、家庭保全、无线资料传输、无线遥控以及无线玩具等等。

2.4G Hz GFSK收发器(2.4G GFSK Transceiver):A7121/A7122

特 点:3M(A7121)/1M(A7122)传输带宽;集成VCO、PA、PLL、电压调整器、外围元件少;MCU可由SPI及相关I/O来设定TX/RX数据格式;2.25~2.75V工作;静态工作电流小;

应用简单,抗干挠能力强;RX mode 28mA,Tx mode 24-28mA synthesizer mode 10mA,待机模式1.5mA,休眠时仅耗2uA;发射功率0dBm,按收灵敏度-85~-80dBm。

应 用:Xbox、PS2/3、wii 无线游戏手柄、无线键盘/鼠标、2.4G剪报鼠、无线音乐耳机、无线麦克风(Micphone)、无线Skype phone、无线音箱、儿童监护器(Baby Monitor)、WiFi搜寻器(Decetor)、无线数据线输等等。

2.4G Hz FSK收发器(2.4G GFSK Transceiver):A7125

特 点:2M 传输带宽;2400-2483MHz之间传输并采用FSK调变;输出功率为-10-0dBm,高灵敏度接收(- 90dBm/2Mbps、- 94dBm/1Mbps);工作电压为 1.9-3.6Volt,外部不需要SAW filter;功耗RX模式下18Ma,TX模式下18Ma/0dBm,睡眠模式下低于2uA;SPI界面,独有的无线唤醒机制,可大幅解决RF IC待机时耗电上的问题;支持各种低成本的石英震荡器,仅需少量的外部元件;QFN 4X4 20pin。

应 用:Xbox、PS2/3、wii 无线游戏手柄、无线键盘/鼠标、2.4G剪报鼠、无线音乐耳机、无线麦克风(Micphone)、无线Skype phone、无线音箱、儿童监护器(Baby Monitor)、WiFi搜寻器(Decetor)、无线数据线输等等。
2.4G Hz FSK收发器(2.4G GFSK Transceiver):A7126

特 点:2/4/6M 传输带宽;2400-2483MHz之间40channels传输并兼具GFSK以及FSK调变;输出功率为-9-+4dBm,高灵敏度接收(- 78dBm/6Mbps、- 94dBm/1Mbps);工作电压为 1.9-3.6Volt,外部不需要SAW filter;功耗RX模式下26Ma,TX模式下20~38Ma/0dBm,睡眠模式下低于1uA;SPI界面,独有的无线唤醒机制,可大幅解决RF IC待机时耗电上的问题;支持各种低成本的石英震荡器,仅需少量的外部元件;QFN 4X4 24pin。

应 用:Xbox、PS2/3、wii 无线游戏手柄、无线键盘/鼠标、2.4G剪报鼠、无线音乐耳机、无线麦克风(Micphone)、无线Skype phone、无线音箱、儿童监护器(Baby Monitor)、WiFi搜寻器(Decetor)、无线数据线输等等。

联系方式:13808830295
QQ:8405151
EMAIL:jason.hui9@gmail.com
许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TI的CC2500+PA+LNA 一般集成的都是加PA和LNA和switch的,推荐有CC2591和 RDA212

这个PA器件有具体的名字吗?

还有这个LNA

网友:
没有必要自己做,去淘宝上买已经做好的带PA和LNA的模块用就行了。

网友:
  淘宝买类似这种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