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电极开路与A/B相编码器

楼主:
有两个简单的问题请教大家: 1。我现在有一款气缸,手册上说内置传感器输出12V A/B相信号(是集电极开路输出),而现有的解码器是接收5V或24V A/B相信号,请问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使之匹配? 2。集电极开路应该是两路电源输入,该传感器要求的供电电源是12V,是指的基极电源还是集电极电源,如果是基极电源,集电极电源是否可以加24V或5V电源,使集电极开路的输出信号为24V或5V?多谢!

网友:
 既然是集电极开路输出,那信号传递双方的电源就独立了,没有信号是几伏的概念。只要输出方的三极管耐压足够高,接收方加几伏都行(如图)。
 手册上说传感器12V,应该说的是该电路需要12V电源,跟输出没关系。

网友:
可以用三极管D667啊,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