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款6通道16位AD芯片

楼主:
设计电能质量分析仪器,请大家推荐一款芯片,谢谢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速度要求多少呢,还有就是楼主为什么不自己去各大半导体公司的官网上查呢。我一般都是先去TI查的,我在TI官网上查到了三款16位6通道的AD,分别是ADS8556,ADS8365,ADS8364.转换速度分别是630K,250K,250K。不知道是否满足楼主的需求呢。。。

网友:
ADS8556破东东。我用了,存在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