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低压信号线布线

楼主:
在一个PCB上,有低压的同时 更有 高压,怎么布线

网友:
这个参照电脑开关电源的布线方式就可以,把高压和低压的分块处理,高压的在一起,低压的在一起,中间留有足够的安全间距,有一些甚至把距离无法拉大的地方中间开缝,比如有一些电源里把光耦中间开一个几毫米和缝。我就这样做过。。。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不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  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而且一个PCB中存在多中电源的话 说法太多了 还是找本书自己看吧 这个问题都能写成一本书了

网友:
要知道爬电距离的概念

一般来说,表面的高低压间距在3mm以上,内层要在1mm以上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