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推荐个好用的RTC芯片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AVR单片机学习与交流群(17727270) 群管理员在坛子里的ID:铜河

帮我推荐个好用的RTC芯片

网友:
ds12c887

网友:
PCF8563  这个好,可以产生1S的中断,或别的时间

网友:
你找RTC干嘛呀?

网友:
把我墙上挂的多媒体显示器增加显示万年历功能  这样我家里就不用挂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302,1307,内部RTC都可以很多,看平台要求了

网友:
 RTC的种类虽多,但绝大多数要外接晶振,钟走得准不准全靠晶振电路。只有Epson-Yoyocom产的RTC是内置了晶振,而且是校正好了的,芯片价格上可能显得稍贵那么一点,但考虑到能省掉一个晶振及无需校正,俺搅得这家的RTC还是相对好用的。
 ●并行总线型的:RTC-7301、RTC-63421、RTC-63423
 ●3线串行型的:RTC-4543、RTC-4574、RX-4574
 ●3线串行,且内置温度传感器的:RTC-4701
 ●I2C串行型的:RX-8025、RTC-8564、RX-8564

网友:
要看你的要求,种类很多
●并行总线型的:RTC-7301、RTC-63421、RTC-63423
 ●3线串行型的:RTC-4543、RTC-4574、RX-4574
 ●3线串行,且内置温度传感器的:RTC-4701
 ●I2C串行型的:RX-8025、RTC-8564、RX-8564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推荐,比较了几种,选择了RX8025

网友:
FM3130,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FM3130貌似挺不错,和FM24C64价格接近确多出RTC,主要是工作电压范围大。FM24C64必须工作在5V,这个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