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L几个问题,求助

楼主:
我在作三相电网的软件锁相环(见附图),碰到一些问题。
1)输入电压如果很低时,如01pu时,SPLL无法锁定,得重新调整参数,想适应0.1pu~1.0pu工作范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方法最好运算量不大,可以用C2000软件实现?
2)3s/2r变换的输入输出关系,怎么用线性化公式表示?就指angle和Vq之间的关系
3)另外在作标幺化时,按功率变换和按电压变换有什么区别,在三相整流器里用哪种变换合适?
4)离散化的时候,积分器输入叠加一个常数omega,这个常数在离散化时,该怎么处理?

网友:
这个我真不懂,帮你

顶一下,等高人来。

网友:
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说说呗 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软件的问题我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一些,自己来给自己回答吧:)
1)这个SPLL是输入电压的函数,原理上就有问题,我在偿试类似AGC(自动增益校正)的方法作补偿,理论上找到了答案,实现上考虑运算工作量,还在偿试。
2)发现在小信号时,可以近似为,Vq=U*Angle,其中U是输入电压。
3)还没有搞明白,
4)常数还是常数。不同采样率作积分对常数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