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高手. 问个问题.uclinux-elf-gcc 编译的程序如何减少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群主:wangkj

诸位高手. 问个问题. 我用 uclinux-elf-gcc 编译的程序非常大. 竟然有1M 我内核 加文件系统 也才1M

网友:
你是静态编译的吧?
或者得用strip压缩一下。

网友:
怎么动态编译

网友:
把makefile中的static去掉。

网友:
CC  = arm-elf-gcc -Wall
CCC = arm-elf-gcc -Wall -c
object = setSerial.o comuTerm.o torder.o  getState.o httpComu.o init.o pcConmmand.o public.o controlIO.o roomAlarm.o main.o

main : $(object)
$(CC) $(object) -o main  -elf2flt -lpthread

setSerial.o : setSerial.c setSerial.h
$(CCC) setSerial.c -o setSerial.o
torder.o : torder.c torder.h
$(CCC) torder.c -o torder.o
comuTerm.o : comuTerm.c setSerial.h setSerial.c torder.h torder.c
$(CCC) comuTerm.c  -o comuTerm.o
httpComu.o : httpComu.c httpComu.h
$(CCC) httpComu.c -o httpComu.o
controlIO.o : controlIO.c controlIO.h
$(CCC) controlIO.c -o controlIO.o

init.o : init.c init.h
$(CCC) init.c -o init.o
public.o : public.c public.h httpComu.o comuTerm.o torder.o setSerial.o init.o
$(CCC) public.c -o public.o
getState.o : public.h public.o getState.h getState.c comuTerm.o
$(CCC) getState.c -o getState.o
pcCommand.o: pcConmmand.c public.c public.h public.o pcCommand.h
$(CCC) pcCommand.c -o pcConmmand.o
roomAlarm.o: roomAlarm.c roomAlarm.h public.o
$(CCC) roomAlarm.c -o roomAlarm.o

main.o : main.c  $(object)
$(CCC) main.c -o main.o -lpthread

clear :
-rm $(object)

我的makefile 我查查看.

网友:
写nor flash,108个字节,怎么会用了90多ms?

网友:
真很正常啊。至少得一个扇区的操作。

网友:
貌似写不是啊
不是一块全部写,只写了那么几个字节啊

网友:
那也少不了这整套的操作,先擦,后写
都是对一个扇区进行操作

网友:
没有计擦除时间
擦除已经提前完成了,只计了写这100多个字节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