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测试/测量
请问该电压如何测量?
飘渺孤鸿影
飘渺孤鸿影

网友A(2010-05-25):
请问该电压如何测量?
请教高手:6*12V铅酸蓄电池并联 现在欲测量最上面一节电池两端电压 通过ad转换后采集到单片机中 请问 该电压如何测量 设计方案是通过放大器衰减 在通过光耦输入到ad中转换 但是由于正负极对地电压分别为60 和 72V 共模电压太大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
来自EEWORLD合作群:arm linux fpga 嵌入0(49900581)群主:wangkj
测量
正负极
如何

网友B:
电阻-光耦

网友A:
如果用电阻的话 功耗是不是太大了啊

网友B:
那么再加个TL431
功耗很小,几mA
加TL431能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