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问题

楼主:
哪位大虾可以指导一下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几个问题: 1、最常用的有哪些芯片 2、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及各个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3、AD的是否影响采样保持电路芯片的选择,如果有还麻烦您讲解一下啊 再次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因A/D转换有个过程,时间不是无限短的,为防在转换过程中由于输入变化造成误差和出错,插入采-保电路让输入信号“定格”一会儿,以便完成数字转换。不过这年头的ADC几乎都把这个功能做进芯片里去,无需再外接采-保电路了。  很难说“最常用芯片”有些什么,因为由某一种型号统治一方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如今是新片辈出,诸厂纷争,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霸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哎呀说错了,那是三国演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